[另类] 1毛钱提高保护板放电截止电压,不影响充电保护,操作门槛低

楼主(2024-02-04):
这种保护板是最常见的锂电池保护板,我买到过最便宜的差不多5毛一片,这个保护板的放电保护电压是2.4V,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207-1-1.html
通过这篇文章把DW01芯片换成FS312F-G之后可以提高放电截止电压,本人焊接水平一般,拆了10块,拆废了5块

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1s锂电池保护电压,看到过一篇文章是通过穿一个2.4v的稳压二极管,来垫高芯片检测的电压,但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1s保护版

以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理论上适合任何保护板,下面以tp4056保护板为例

用的核心部件是MAX809,这个芯片有VCC、GND、RESRT三个角,有不同的复位电压版本,用VCC脚和GND叫接保护板输出的VCC脚和GND,当电压高于阈值时,RESET是输出高电平的,由于RESET的输出电流只有20ma左右,可以接一个8050的NPN三极管,然后把用电设备的VCC接到三极管的发射极就可以,当检测电压低于阈值时RESRT输出低电平,用电设备也就断电了,这里有多个版本的复位电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因为是在输出的地方接了元件,所以并不影响保护板本身的充电功能,1s的保护板理论上也是通用的

MAX809的资料地址
https://www.doc88.com/p-3935541342874.html

本人非电子相关并专业人士,在查阅一些文章之后结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改正

网友:
试验过分压后进入DW01第五脚检测,实现了电源(大电容)电压达到5.5V供电,低于4.6V断电给一个无线遥控模块工作。

不过用于电池的话,电阻分压要调整一下,阻值低了自放电大,阻值高了怕它打开/关断不彻底

网友A:
通常这种保护板除了过放还有过流短路保护呢,用你这个方案的话短路保护就没有了,类似DW01这种芯片也有很多型号,有的截至电压就会高一些,选一款合适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种保护板除了过放还有过流短路保护呢,用你这个方案的话短路保护就没有了,类似DW01这种芯片也有很多 ...

过流保护有啊,原板子该怎么保护就怎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