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永磁同步电机”和石英钟电机转子磁极对数?

楼主(2024-02-04):
拆点铜卖钱过年,电扇摇头的“永磁同步电机”拆出个永久磁铁,石英闹钟拆出个永磁转子,看看它们几个磁极:

磁铁放在玻璃下面,撒点铁屑

移开磁铁磁极显示更清楚,有12个磁极吧~属于12极电机?同步每分钟500转?

闹钟里电机转子也看一下磁极数

显然是2个磁极

网友:
这个办法很实用

网友:
6对和1对磁极。

网友:
走近科学,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这方法一目了然

网友:
还能装回去就牛了

网友:
这个活儿不错,学习了。只是那个同步电机一直认为就是一块磁铁搞的呢

网友:
好办法,玻璃要多厚的?

网友A:
这铁屑上哪收集来的,不应该是地上抓把灰嘛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呀!

网友:
还能这样搞啊

网友:
小时候这样做过磁力线模型,蜡烛烧化在纸上涂抹均匀放凉,然后蜡纸下面方块磁铁,上面撒点铁粉,轻敲蜡纸磁力线就出来了,然后在小心翼翼地将纸加热,铁粉就固定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铁屑上哪收集来的,不应该是地上抓把灰嘛

从砂片切割螺栓的粉尘中用磁铁吸出来的,只是这些铁屑遇磁后就粘在一起,可能是螺栓材质剩磁比较大的原因,不适合做磁感线演示,好像物理老师用的铁屑是铸铁的,可能软铁(电工钢)的粉屑更好吧?

网友:
可以网购些3到6毫米磁珠巴克球,吸在转子磁力最大位置,大概判断磁极。或者磁显卡,碰转子显示磁极。仔细用改锥铁丝,能发现转子有吸力大的位置,记号笔标上磁极编号。

网友:
这个很方便呢,,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铁屑上哪收集来的,不应该是地上抓把灰嘛

哈哈哈,拍短视频的都是——注意看,地上抓把土…………

网友:
谢谢分享,这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