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出水口的水龙头哪里有卖?

楼主(2024-02-04):
以前在实体店买的这种慢开的6分大出水口水龙头,流水很快,出水口外径22mm,比寻常的17,18mm出水的大很多,但现在问了几家实体店都没这种了,

不知道网上哪里有没,我在各平台搜了一下,号称大出水量的6分水龙头,基本也都是17、18mm出水口,和4分水龙头的出水口一样大小,和以前买的这种差远了;
也有的标了大出水量的店家,甚至不知道出水口径实际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口径差貌似影响不大,主要是要闸阀,不能用快开。旋转很多圈才能完全关闭/开启的那种阀门。

网友:
TB和海鲜市场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口径差貌似影响不大,主要是要闸阀,不能用快开。旋转很多圈才能完全关闭/开启的那种阀门。 ...

影响很大,同样闸阀的这种慢开4分头,感觉流量比这个小了至少1/3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球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影响很大,同样闸阀的这种慢开4分头,感觉流量比这个小了至少1/3

如果外观上要求不那么高的话,可以考虑双丝头转接六分球阀再接马牙口,普通球阀至少能保证80%通径,比你图片上这种阀门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观上要求不那么高的话,可以考虑双丝头转接六分球阀再接马牙口,普通球阀至少能保证80%通径,比你 ...

diy一个是吧,6分对丝+球阀,马牙口是什么,没搜到

网友:
差不多吧,就是一个阀也没有别的东西

网友C:
用球式角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一个是吧,6分对丝+球阀,马牙口是什么,没搜到

马牙口是我们这边的俗名,就是指阀门最前端那几圈波纹形的结构,方便接软管的,如果不需要接软管,直接用单丝头就行了。球阀不接个短节,用起来不太方便

网友:
球阀现在用的少了,压力也是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球式角阀呀!

这个也行

网友:
直接用球阀,那东西快

网友D:
用这种又结实又便宜,水流肯定比你这种大,它是15口径直通水的。

网友:
感觉影响流量的是阀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又结实又便宜,水流肯定比你这种大,它是15口径直通水的。

你的这种4分球角阀比起上面说的慢开4分闸阀水龙头来讲,哪种流量更大?

P.s. 这是全额退款了吗 :-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又结实又便宜,水流肯定比你这种大,它是15口径直通水的。

在淘宝上问过一个你这种角阀,宣传阀芯、主体都是黄铜,再一问拧手,是锌合金

网友:
阀门有双内丝,双外丝(14楼),一内一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问过一个你这种角阀,宣传阀芯、主体都是黄铜,再一问拧手,是锌合金  ...

锌合金是没有吸力的,这个号称是不锈钢,但是可能是钢材合金的那种,用磁铁吸有吸力的。

网友:
球阀不好,要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