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使用PCB免费券SMT贴片的 可以只贴部分元件吗?

楼主(2024-02-04):
如题, 这个是在EDA设置还是靠留言和工厂沟通?

不太看到有分享这方面的经验哎

原理图上器件如果全贴  元件费用可能要好几百,但芯片自己都已存货
看到有的晒单图片上  只在工厂贴了阻容元件,这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提交SMT贴片后,上面有所有元件的选项,哪些元件不要贴,直接吧那个元件不选就是了

网友B:
可以的,bom表直接屏蔽删掉就好了

网友C:
厂家说单独一个电阻也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交SMT贴片后,上面有所有元件的选项,哪些元件不要贴,直接吧那个元件不选就是了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bom表直接屏蔽删掉就好了

我画图都是随便标的     看来还是要慢慢规范起来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说单独一个电阻也能贴

画板可能要规范才行  EDA还没掌握艾

网友D:
其实只免你的打板费,SMT并不免费,你提交了就知道,收费300块

网友:
可以,就是工程费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只免你的打板费,SMT并不免费,你提交了就知道,收费300块

PCB+SMT免费券

据说规则是这样的:一旦被优惠砸中,客户就必须体验一下SMT全流程,这个流程用户只需要支付元器件费用,其他诸如工程费、焊点费、换料费等等统统免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SMT免费券

据说规则是这样的:一旦被优惠砸中,客户就必须体验一下SMT全流程,这个流程用户只需要 ...

你要这么说就说明你根本没看明白优惠券,跟你说把,免费得是6层板免的是工程费,元件收费,可以选择哪个贴哪个不贴.2层4层就别想了

网友:
好久没画板了,个人diy的板家里都剩余很多用不完,根本用不完,而且都是一张大板拼很多小板的。

网友:
你还可以把芯片寄去一起帖上,贵的只是工程费,多几个元件的点费一点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