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子负载仪CP8102蓝牙信号增强

楼主(2024-02-04):
前一段买的满老板的CP8102电子负载仪,蓝牙连接必须一直连接手机,否则所有的测量数据就没有了,所以找了些旧手机,初始化以后安装CP810X的app使用,结果发现:

1. 4.4.2的系统下app运行有问题,只要连接蓝牙后就崩溃了,报的是AIOOB错误(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Exception)。

2. 5.1的系统下完美运行了,但是蓝牙连接以后用不了1-2分钟就断开,离得再近也不好使。

可我手头上也没有更好的破手机了,但是我自己现在用的手机蓝牙连接是稳定的,所以猜测是旧手机蓝牙接收器没那么敏感,而8102的蓝牙信号太弱导致的。

查了下网络,发现可以增强蓝牙信号搞定,说干就干。

翻箱找到个坏的dlink无线lu路由器,拆下来它的天线,然后找到板子上的蓝牙天线的位置,刮一刮,镀上锡,然后把天线焊上,注意,左右两条线,分别对应天线馈线的外线和内线。焊好后测试下,发现无论手机放在几米范围内都完全不掉线了,真是太爽了。最后把天线用扎带绑在后面散热口上,完美。

放个成品完成图:

网友A:
原来印刷的天线是怎么处理的?切断还是保留?

网友B:
那个电子负载没剁手,只剩148¥是维修过的成色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印刷的天线是怎么处理的?切断还是保留?

我没切断,反正能用,确实信号增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子负载没剁手,只剩148¥是维修过的成色不好的

成色不好不是大问题,关键看维修的什么地方

网友C:
蓝牙也能增强信号,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也能增强信号,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蓝牙也是天线

网友D:
一根路由天线搞定

楼主是直焊线还是有天线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根路由天线搞定

楼主是直焊线还是有天线插座

天线插座也是要焊上才行,我的本身路由天线是没有插座的,所以我是直接焊的

网友(2025-01-17):
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
这个好,增强了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