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终章:激光投影

楼主(2024-02-04):
相信不少朋友都看过了我的几个帖子:
1、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一季:改造、升级本体
2、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二季:外接雷电显卡坞
3、玩转GPD Win3迷你笔记本之第三季:显卡坞外壳

时隔半个月,今天再来谈谈使用感受。毫无疑问,这套系统已经几乎完全满足了我:在家玩大游戏,出门玩小游戏,上班办办公的要求,但是实际工作中还是有一些小问题,比如有些项目显示屏不带HDMI输入,在给技术员培训或技术交流的时侯,用BT-35E视频眼镜只能我自己看,别人看不到电脑的内容。于是又产生了要拥有一台小型投影机的想法,索尼MP-CL1A微型激光投影仪无疑是最佳选择,小巧的身材方便携带,HDMI输入、1280X720的分辨率完全满足日常使用要求:

但是我有很强的动手欲望,只要能自己动手做的绝对不用买的,即使买的也要按自己的思路打磨一番,最主要的,是以前曾经买过一块,当时因为没有能力搞起来就丢一边了。于是开始查找它的相关资料,本坛大佬@luyixuan 的一篇帖子《Sony激光投影模组改装成品投影仪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183-1-1.html,很好地介绍了打造这个投影仪的一些相关信息,文中的模块需要增加一块控制板开启模组的各项功能,于是用110的价格入手了:

板子都是配套的,很快就组装起来了。开机发现有四个大问题:
1、无法进入光轴校正菜单,调到那一行小屏幕闪一下又退回上面一菜单;
2、RGB光点不在同一位置,不进光轴校正无法处理,字体模糊发虚;
3、播放视频时,暗场会出现不规则色斑、色块;
4、掉电巨快,有时开机即时掉电。

于是找卖家沟通询问,卖家可能是太忙了,问一句要等上一天才有回复。最终在经历了从地球到土星那穿越时空的对话、间中因为距离遥远而丢失一部分回复的情下经过数天的沟通,得到一句话:无法自己处理,必需整套寄回去才能修复,处理费用50元,运费自负。这个做法显然不太现实,最终经过多方努力,找到了本坛大佬luyixuan的店,经过一番请教知道了问题所在:第一、解码板要改,否则供电不稳;第二、解码固件要重写,否则解码不良、画质不佳。于是马上下单从他那里购买烧录好的ROM芯片,同时拆除解码板红圈内的零件,一些用不到的插座也拆了:

加上一条跳线,换好EEPROM:

看着这七腿八脚的底板,估计除了海棉宝宝和蟹老板就没人喜欢了(这么多的触手,珊迪不知道会不会喜欢?),沿红线切割,规整,装回解码板,根据元件布局做个个小散热给解码IC装上,虽然小但聊胜于无:

装机开机顺利进入调整菜单,先做相位校正,光标调到菜单最后按两下进入键(最右边),连按的间隔在1秒左右,小屏显示进度条和+ -标志,如果不行再按一次进入键。这个类似以聚焦,按“+ -”(中间两个),将绿线调整至最小即可:

再进入“光轴校正”菜单,以绿线为基准,+ -键调整红线与绿线完美重合。这里有个小窍门,第一次进入时只能调上下,连按两下进入键调左右,间隔1秒不要太快,下同:

调完反复按进入键,跳过绿线调整,直接到蓝线调整(蓝色小块被光标包围),+ -键调整重合即可:

这下效果可以了:

使用中发现开机时间只有1个多小时就没电了,插上充电器又不能开机,要在开机后插电才能边充边用,但是这样有时会出现插电自动关机、没显示、操作失灵等一系列问题,决定给它加装一个充电模块,可随意以边充边用。拆下控制板,并联一个微型1A充电板,并用透明有机玻璃做一块导光柱在TYPEC口旁边把充电指示灯信号引出来:

加装的充电状态:

原机的充电状态:

装上一个超薄的一体散热器(这个散热器是以前买的,现在很难找到了),散热器底部是厚厚的铝块,风扇上面是铜质的上盖。双面胶固定好电池,电池的保护板拆掉了,因为新加的充电模块自带充放电保护功能:

正面主要热源是驱动板的驱动管、IC等等,发热不大,用一块自带散热贴的薄型散热器贴上即可,以上设计让整机在30度的室内长期工作温度保持在44度左右:

取一块透明有机玻璃量好尺寸画好线,用台钳和小木板夹住,热风枪调200度吹软有玻璃,弯成U型,合适的位置开按键孔、HDMI接口、副充电接口,装入投影机,按键用四联的灰色软胶按键。精心设计好风道,把风扇吹出的风导向侧面:

风吹到侧面后兵分两路,大路继续向上吹;小路从驱动板中间的缝隙中吹过,同时向后吹经控制板、解码板:

大路吹过上层热器后,和小路风一起从整机前方吹出:

第一次做的外壳3MM的,厚了点,笨重,孔也没开好歪七扭八的,于是又买了1.5MM的亚克力板重新弯折:

侧面的Typec、 Mini HDMI接口孔位放上机芯,红笔画出轮廓,小电磨、杂锦锉互相配合开好:

屏幕贴上保护纸,原来的按键拆掉,焊上两条金属线当金手指,到时用橡胶按键替代。红笔打上记号开孔:

旧遥控上拆的橡胶按键,裁剪好装上,不是很好看但保证好用!:

封底:

封屁股前先钻好Typec、耳机孔,再钻上几个小孔给解码芯片出风散热:

前面,只封一半,上半截留给热风通路和光路,下部做成两个脚作支撑:

插好线开机测试:

说实话这个投影机只适合用来看视频,浏览网页和文档那就是瞎眼神器!根本看不清文字(黑色横纹是同频干扰,肉眼看是没有的):

后续:曲线救国~改造无法修复的 SONY MP-CL1投影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3009-1-1.html

网友:
大佬很会玩!膜拜!

网友:
工程巨大啊,没点耐心还真不行

网友A:
太厉害了。投影到白纸上的吗,看到有的画面好像有折痕。

网友:
要有技术,软硬兼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了。投影到白纸上的吗,看到有的画面好像有折痕。

是的,一开始用A3纸或墙面作为载体投的影,最后两张图是用定制的幕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技术,软硬奸尸才行

我只会硬的,软的搞不起来。

网友C:
楼上的,你最好是在说技术

网友D:
这个投影不错,很小巧

网友E:
太牛逼了   话说这风扇散热器我家还有2个新的   好多年前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技术,软硬奸尸才行

挺恐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你最好是在说技术

我很单纯,思想没你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投影不错,很小巧

主打就是小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牛逼了   话说这风扇散热器我家还有2个新的   好多年前买的了

我买了五个,还剩仨。

楼主:
搞电子的,思想大多都很复杂。

网友:
看起来效果非常好啊

网友F:
底板可以试试这个,直接打1mm的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板可以试试这个,直接打1mm的铝基板

漂亮!但是略嫌笨重。我那台后面的原装铝板都锯掉了,最大限度地节省空间,加上电池整体尺寸才10.4x6x2.2CM。

网友:
崇拜的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