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主板上的VGA和DVI接口是否不能同时输出

楼主(2024-02-04):
现在主板的VGA接口接的是显示器,然后主板的HDMI接口接电视看视频,但是可能是HDMI接口接触不良,电视经常接收不到信号。所以我就买了一个DVI转HDMI接头,但实际测试时发现电视还是没有收到信号。我想是不是主板不支持VGA和DVI同时输出呢?如果是,还有什么方法使电脑同时接显示器和电视一起显示。我能想到额可能就是修主板换个HDMI接头了

网友:
能同时输出接两个显示器。

网友:
插个显卡吧

网友A:
有些主板可以,,你不能正常使用,就是不可以

看上去很像技嘉主板,,,不太爱技嘉了,,长时间使用还不如华擎,,,网上固件更新不友好,

技嘉DVI无音频

华擎DVI带音频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可以,,你不能正常使用,就是不可以

看上去很像技嘉主板,,,不太爱技嘉了,,长时间使 ...

DVI接口好像有三种,针数不一样,24+1、24+5、18+1。我以前有一台21寸IBM显示器(索尼特丽龙),那个外形DVI的接口实际上就是第二个vga

网友:
原配有HDMI,还要加转换头用?一般来说VGA走一路,DVI HDMI共用一路。

网友B:
首先要说是什么主板,再确实bios是否支持hdmi和dvi同时输出

网友:
请教主板上的VGA和DVI接口是否不能同时输出  ……要看操作系统 和驱动程序的 支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5072-1-1.html

创维的电视直接带 vga ......要不再仔细找找

或者电视型号标明,主板型号标明 ……

网友:
DVI有没有输出音频在于主板有没有把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一起编码成TDMS

网友:
学习了,论坛有这么多老师。

网友C:
问主板问题不说主板型号,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
不能买这种转换头,要买带芯片的dvi转换头

网友D:
主板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电视需要切换信号输入到你接的那个接口才会显示。

网友:
一般主板都可以2路或者3路输出的

网友:
主板上几个显示器输出接口就可以同时输出几个视频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主板是技嘉的B85-HD3-A 电视是创维的老电视,有两个USB,2个HDMI,2012年买的,没VGA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说是什么主板,再确实bios是否支持hdmi和dvi同时输出

你好,是技嘉B85-HD3-A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主板问题不说主板型号,神仙也帮不了你。

你好,主板是技嘉B85-HD3-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具体型号是什么?

你好,主板是技嘉B85-HD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