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特尖表笔保护帽不见了,扎手,求替代

楼主(2024-02-04):
被特尖的表笔头扎多好多次了,这小东西经常丢,有什么可以平替的吗

网友A:
我的还没丢,可以用吸管填充热熔胶做个。

网友:
找一支用完的水笔管子,夹扁一点就行了。

网友:
或者用特细的PVC软管,镊子的保护套丢了,我用的是它。

网友:
我直接去淘宝买一些备用

网友:
圆珠笔管截一段夾扁后把一边烫死

网友:
用软点的电线皮做内,接触笔尖。外用什么胶管套一下。

网友:
热缩管 您看怎样。

网友:
确实容易丢!但话说维修台都乱!

网友:
硅胶管吧
我的从买来就扔了

网友:
找一个用空的圆珠笔笔管,剪一截套上就可以了!

网友:
吸管填热融胶

网友:
1.0硬电线,去内线,外皮做套套,,热熔管做套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没丢,可以用吸管填充热熔胶做个。

随便找个签字笔芯就行了,随便找个签字笔芯就行了,随便找个签字笔芯就行了,

网友:
特尖表笔确实容易扎手。

网友:
买一小包签字笔芯,大约10支这样,每支笔芯都有一个笔帽,可以拿来代用。

网友:
两对特尖表笔笔尖都是黄铜的,强度太低,几次就断掉了

网友:
拿个热朔管做一个也行!

网友:
找一块山寨电线,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