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导通状态下的G极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4-02-04):
在用ltspice做可控硅的电路模拟的时候,发现可控硅导通后G极的电压只比A极的电压稍微低一点点,图中绿线部分为导通后的G极电压,红线为K极电压。设想如果是220V的交流电,那么可控硅导通后G极也将有220V的电压,这是正常的吗?如果是正常的,不会烧坏G极的东西吗?

网友A:
查一下这个型号可控硅的器件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小呆你别胡搞了,哈哈

网友:
查器件数据手册

网友:
所以一般还有一个二极管防电压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这个型号可控硅的器件手册不就知道了?

是这个参数么?

楼主:
这个参数是啥意思看不懂:
VFGM: Peak forward gate voltage. This voltage may instantaneously occur across the gate and cathode
terminals if a strong initial gate pulse with a short rise time and high amplitude is applied and the anode
current rises with a high di/dt.

网友:
只有说可控硅触发电流的,没有关注可控硅G极电压的
首先,根据可控硅的特性,G极只能往里灌电流,不能往外出电流
其次,根据可控硅内部构造,G极一般很细很小,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内阻极大的电源,
有电压却没电流输出能力,真要强行往外输出,只有烧坏G极一个后果
至于G极电压,如果浮空的话可能很高,如果是接上触发变压器那样的元件,那和K极之间电压基本就是0。

网友:
大概0.6~0.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