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盘位硬盘盒其中一个写入卡死

楼主(2024-02-04):
之前发过一个拆机,元谷的s500双盘位的硬盘盒,最近出现一个硬盘位读取、写入正常,但另一个就能读取,写入小文件,少量的还行,大量拷贝,大概十来分钟就卡死了,就是复制条不动了,可能卡很久,硬盘盒自己掉了重连,还能识别,要不就是一个停在复制界面那。
今天试试把这个盘位的两个电容换下,35v和16v,没啥效果,别的也不知道换哪个了。
开始以为两个硬盘出现,今天试试,但一个500g硬盘,放另一个盘位都正常,就是这个盘位出现这个问题。
哪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硬盘盒首查电源,再换硬盘试试看,最后是板子电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盒首查电源,再换硬盘试试看,最后是板子电压、电容。

两个盘位,只用一个盘,还是一个有问题,一个没问题,感觉是这个盘位的电源问题,换了旁边两个小电容,还是一样没变化

网友A:
所有硬盘盒的软肋都在12V开关电源上,功率够不够,质量行不行,所以很多人一到手就换了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硬盘盒的软肋都在12V开关电源上,功率够不够,质量行不行,所以很多人一到手就换了好电源。 ...

主电源应该还行,至少够用,就是两个盘位,硬盘换着位置,就只有一这个盘位有问题,数据线换位置,还是这样,应该还是这个盘位的电源问题吧。

楼主:
更换盘位数据线,还是不好用,应该还是小板电源部分,只是这里只有两个小电容,好换,其他的不会弄了,帮看看,怎么再查查

网友:
没有电路图,不好修啊,对比着测硬盘的供电电路吧。

网友B:
两个盘位一体供电的吗,先换一个电流大点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
接触不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盘位一体供电的吗,先换一个电流大点的适配器试试。

一起供电,但就是一个盘位正常,一个不正常,只插一个硬盘测试,也是这样。感觉功率应该是够的,要不不能只有一个盘位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