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败家之眼4080 换液金+升级 54楼说液金+小丑出现

楼主(2024-02-07):
其实这个本子23年就拆过几回了,当时没开贴,一个是手里项目有几个比较烂的,有点扯,另外也是觉得发出来 给人“反应”的,笔记本没质保了。(毕竟现在闲的慌的人还是挺多的)

先说说配置吧   7945HX + 16G + 1T +4080
买了后才知道  这个本小问题不少,液金跑偏,睡眠死机,自带的奥创BUG.........
本以为买了一台高性能出差+办公+游戏+小电影神器,结果买了一个笔记本壳子的台式机
因为这玩意真的不能移动,无论液金涂的多好,只要一移动,基本玩完!

下面看看效果吧,开机什么都不干 80度,干点事情 直接95 。后来自己也试过,只要关机后机器内部不凉透,直接塞包了就背着走的话,液金100%偏移,CPU就会莫名暴热,性能下降严重。

可以看到 这个CCD2 核心比CCD1核心热的多,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CCD1是默认的调度核心,很多进程都会自动加载到CCD1上,无论是日用还是烤鸡的情况下,CCD2都不会比CCD1还要热呢
所以只能干他了!

准备好一个螺丝垫,这里如果螺丝拧错了,就直接C壳干穿,很够感觉!

这里这个螺丝,本身是拧不下来的,拧松了壳就出现一个缝隙,就可以用撬棍插进去开壳了。

插入,然后上下上下 ,拆友都懂!

插一圈过来,壳子就开了

这里要把排线解开,不然氛围灯就报废了

这里的排线要先松开

为防止液金跑到主板上直接炸机,这里把电池的电源也断掉。

这里要先拆风扇,断开风扇排线,然后才能继续把散热拿下来。这个本设计上风扇可以单独拆开清理,不用把散热器都拆下来
这点设计上还是可以的

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胶布,出产自带褶皱,应该是小瑕疵 回头手工优化一下

这里也能看到,很多散热翅片,出厂时,应该是工人粗暴安装,发生了严重变形

这个也只有后续手工修正了

修复后

下来就是拆螺丝了。这里有个防拆标,其实也可以自己买几个贴上的。。。。。

拆掉所有散热器螺丝后 就能看到主板

这里仔细看,液金已经偏移并且造成散热器和处理器干烧形成的氧化
所以CPD的CCD2为什么温度会莫名其妙的高 就是这个原因
CPU三个晶体  1个是CCD1  1个是CCD2 最大的那个是IO core

散热器和CPU都一起氧化了

至于显卡,没有问题!甚至还把字体印刷到顶盖上了

到这里,要解决故障,就必须把旧的液金都弄干净,然后重新打磨CPU和散热器,让液金有一个非常好的融合效果,拒绝虚焊,才能达到持久稳定

这里最折磨的,还是把旧液金都弄干净。万一,哪个小液金跑出来,掉到主板上了,也就只剩花钱换主板的后果了!!!

方法就是 棉签+酒精,一点一点把液金都擦干净。然后就是仔细和小心,一定要时刻注意液金有没有滴出来,有没有溢到主板上,有没有乱跑

这里液金会和酒精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变成灰黑色物质,用棉签小心的把液金聚到一起,然后慢慢粘走。手一定要稳!!

彻底弄干净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里可以看到 CPU晶体依旧形成氧化了,擦拭无法解决

显卡核心还好,一切正常

下面就是提高散热效能的一个小步骤了,打磨。
其实说打磨,本质也就是抛个光而已,跟角磨机没关系!

打磨前

打磨后

晶体也要打磨

终于把该死的氧化弄干净了!!!

然后就是刷液金  这个东西据说不要往多搞 没有用还可能流出来

先刷开,如果不够 可以再加一点点

这个就有点不够,要再加点

最后效果

再进一步均匀均匀,一定要拿着棉签在晶片上来回刷,确保没有“虚焊”

然后是散热器
也一定要涂抹均匀和到位

完了就是全部原样装回去!
换个内存 (16G 换成 64G)加个硬盘 (2T)

最后就是总装
至于效果,可以说 很好! CPU瞬间不热了,而且原来到了90度,笔记本的风扇才开始疯转,现在只要温度上80,风扇就会明显加速,可以知道热量有效传给了散热器  而且笔记本吹出来的风,明显热的多

单考情况下 功率跑满,两个核心温度差1度内,非常正常!

在看看双考  符合广大网友测评

在用了暴力底座的情况下,瞬间功率能拉得到250W 但是也只有几分钟,时间一长,温度上来,功率就下去了

总结,有点尴尬的笔记本,有点尴尬,说性能,肯定干不过台式机,但是用起来和台式机没区别,基本不能搬动,甚至比台式机要求高,要平放的!
台式机机箱可以平放 也可以立放啊!也别给我说改相变硅脂,你先看看这个CPU温度能不能控制的住好吧。。。。
价格的话,配个组装机,性能他也干不过啊。 原来是想一步到位,用到退休的出差+外出等用途的,谁知道买回来了一个“台式”笔记本。还是要咸鱼搞一搞啊。。。。。

回头有机会,二手陶个Y9000算了。到时候再拆开大家看看,反正二手笔记本到我手里 拆开清灰和重新清理接口  做系统这几个都是是必须的

网友:
又能再战几年了

网友:
坑货。。过保就坏。售后换主板6千多。

网友:
迷你机,一体机,笔记本这一类货,我劝大家购入时需慎重。精密东西,坏了维修成本高,自己也动不了手,有的坏了没法修。

网友:
涂多了就会这样!宁可少一点儿,也不能多,变相也可试试!

网友:
推荐你用外星人的31号液金

网友:
这个有点........娇气

网友:
见识了高科技

网友:
卤煮这活干的细致

网友:
这个只能叫研磨吧,为啥没顺便把显存导热胶也换新

网友:
lz干活实在是太细心了

网友:
这种笔记本带着出差?

网友:
液金不安全也不便宜~还有他法不?

网友:
笔记本不太可能性能与便携性同时兼得

网友:
  涂得很仔细  应该硅脂外面走一圈 ……

网友:
太牛啦! 动手能力超强! 这个液金我一直没搞明白, 成分里不会含汞吧? 难道是镓?
能把抛光过程再详细讲解一下吗? 主要是用的抛光料是啥?

网友:
设计得不合理就出场了

网友:
哎,胆大心细手艺好

搞不好就要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