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博通版又上岗了,废物利用作为台式机无线网卡

楼主(2024-02-04):
作为台式机无线网卡,废物利用了。

2.4g频段有问题经常掉线,用5g频段桥接。官方版本还能关闭无线发送,只接受。
用了几天很美好。

网友A:
我也用过,但是速度不行,最多跑到400M左右,主路由还是wifi6.

最后气得拉了一根网线,花了十几元:双层室外网线,从客厅空调孔出去,再外面绕了一圈到卧室从窗户边打孔进来,测速880M。

再路由器旁边测速930.

圆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但是速度不行,最多跑到400M左右,主路由还是wifi6.

最后气得拉了一根网线,花了十几元:双层室 ...

确实如此,WiFi不如网线直连好,现在一直用着A2做主路由,连接一根网线到K2做从路由,信号好,不埋汰,至于固件刷的高格和睿因,很稳定,比毛子的强

网友:
耗电,,,不如新出的运营商的WIFI6。。路由的第二春就是高性能的无线网卡,,,

运营商的WIFI6,,MUSH组网变身无线网卡,,无线交换机,,,,

网友:
就当客户端用,能再上岗就不错了。

网友:
2P在我这里还是主力,你们已经在榨取其剩余价值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羡慕

网友:
3条宽带用RAX3000T  K2P A2  E2633

网友:
除了没有wifi6,k2p的信号强度还是岗岗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功耗多高啊

网友:
我就用的博通版做的千兆网桥,结果勉强跑百兆多点,反正也够用了

网友:
偶也在用K2P,一般用用可以了!~

网友:
K2P A2还是我的主力路由器300兆宽带

网友:
我刚从小黄鱼弄了个二手K2P,a2,能跑满带宽,信号稳定比之前那个普通路由好。

网友:
2P做主力不支持ipv6,要刷固件,但刷了固件信号速率又不如原厂

网友B(2024-03-12):
2023年我从小黄鱼间断弄了2个二手K2P,a2,刷老毛子做主路由挺稳。能跑满500MB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23年我从小黄鱼间断弄了2个二手K2P,a2,刷老毛子做主路由挺稳。能跑满500MB带宽 ...

一年多来遇到越来越多的K2、K2P出问题的,主要是5G信号弱到离谱。

网友:
K2P 博通版信号强度不如联发科版,发热还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