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输液报警器测下工作电流并改装成充电的(圳通ZT-2输液宝)

楼主(2024-02-04):
这东西电池款的3.9包邮,电池款的也就10块钱左右,看销量还挺大。

电池款的一般都是用的蓝牙耳机的电池,60mA左右。
小巧的很,原来以为是2032的3V电池,到手是1632的3V电池。
产品介绍,三无产品,基本都是家居店在销售,医疗用品店很少有销售的。
全家福,连个螺丝都不需要。两端卡扣卡在转轴上,成本节约到极致。
三无芯片。边上那个PCB条用于检测输液管里面液体的状态,如果液体从有到无,就会触发报警,蜂鸣器响,闪红灯。
测试工作电流很小,用4V电压测试的。这颗芯片的工作电压比较宽。直接上4.2V发现电流没有变化。
从电子烟里拆个充电板,找块130mAh的小电池。装成了充电款的。,为了安全,把充电电流改成了35mA,没找到电池保护板,再装个保护板就完美了。
最后给大家看下大小,确实很小。改装完重量13.7g,之前估计是10g左右。
充电款的大小比电池款的宽两三毫米,厚两三毫米。

网友A:
什么检测原理,电容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检测原理,电容变化

说是不能靠近金属或者人体 应该是电容原理

网友B:
感觉这东西有些鸡肋,一旦损坏,输液可不是小问题,还需要人来监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东西有些鸡肋,一旦损坏,输液可不是小问题,还需要人来监控。

没啥大问题 无非没水了回点血而已

网友:
可以,这就不怕输液睡着了。

网友:
这个不错  好用啊

网友:
这玩意,跟猜拳公平机,有的一比。

网友:
我拆过用过不错

网友:
这东西真挺有用的
电压居然这么宽

网友:
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个app,
或者在输液过程中用视觉识别和容积法计算液体滴完的时间,
或者在线摄像头,视觉识别液位,到快结束时提醒

网友:
现在输液管不都是防回流,那个滴瓶里有个浮子,没液体了自动落下就不再输液了

网友:
输液报警器可以辅助用,不用人一直盯着瓶子

网友:
什么原理?检测滴水的声音?

网友:
需要打几个月吊针才充一次电吧.  纽扣电池也可以撑这么久
住这么久的院了 还在乎充电还是一次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大问题 无非没水了回点血而已

因有脉压,液体会保持在某一高度,回血都不会有。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个,想着家里老人住院时用,结果忘记了,一直没用上。

网友:
就是说怕自己一个人打点滴,还碰巧睡着了,有帮助

网友:
应该就是这种触摸芯片的延伸应用,XW01K 是一个单通道电容感应芯片,广泛应用于水位检测,人体感应等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