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怎么扔水里就不亮呢?Flash Ice Cube闪光冰立方拆机

楼主(2024-02-04):
前些天买东西捎带的玩具:Flash Ice Cube,闪光冰立方,没见过这玩意,就好奇买回来看看

这玩意应该是出口的玩具,说是扔水里,就会自动闪光

接了一盆自来水,然后扔水里了,也不闪光,这是几个意思?观察了一下外壳,这里有两颗螺丝,应该算是触点。当扔进水里之后,普通的水都是导电的,两个触点等效于连接,然后冰立方就应该开始闪了。自己猜冰立方不闪的原因是不是两个螺丝拧得太浅了,于是又拧紧了几圈,然后扔水里还是没反应

直接拆开看看,用台钳夹开,发现上面的帽子其实就是折射闪光用的,下半部分还是一个密封的壳体

上壳里有张反射的贴纸,可以增强光线的色彩

里面有个小电路板,然后还有一颗LED,隐隐约约还能看见电池

背面这个正方形的区域是生产过程中后期注入的填料,和周围的材质明显不一样

继续上台钳,夹个稀碎

很简单的构造,小板带颗LED,然后三颗纽扣电池供电

看电路就是个S8050驱动LED的电路,上部中间两个触点导通(扔水里,水导电),LED就开始闪烁;从水里捞出来,两个触点断开,S8050输出关断,LED睡觉。自己在两个触点中间焊个小电阻,模拟导通状态

然后用可调电源供电,七彩LED就开始闪了,别说,还挺好看的

原厂电池是三节LR41串联的,1.5x3=4.5V

测了一下电压,这电池电压正常啊,测试电压的过程中发现如果用力捏住电池,电压就正常,松手,万用表读数就为0,明显是接触不良啊。三节LR41是用热缩膜包起来的,这东西是库存 的,时间久了热缩膜松弛,给电池的压力不够,就导致给LED不能正常供电,然后扔水里也就不会亮了

把两端的弹簧捏紧一点,给电池在轴向以足够的压力,供电和闪光就正常了

这个闪光冰立方买的时候一块钱一个,虽然拆开以后不能再放水里了,但以后再DIY个什么东西还能用,不亏

EOF

网友:
前排,终于等到了

楼主:
摊位如果出租的话需要缴纳管理费,一个人参果

网友A:
你的悟空呢,怎么还佛系了呢

网友B:
猴子呢

又乱买

网友:
猴子修成正果了

网友C:
七彩闪光大钻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悟空呢,怎么还佛系了呢

今天斗战胜佛休息,小和尚值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猴子呢

又乱买

悟空今天休息,小立方一块钱一个,买着玩,以前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斗战胜佛休息,小和尚值班

下回发个尼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七彩闪光大钻石

哄娃玩很好,可惜拆碎了,不能再放水里了

楼主:
你走,把蒜留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5楼参观。。。

jf想不想尝尝人参果?

网友:
这是钻石啊。给小孩不错。

网友:
猴哥局玩些稀奇古怪的玩艺,有意思。

网友:
高歌一曲,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网友:
竟然不亮,一定要找老板退款不退货

网友:
拆了两个,应该都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