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推荐充电电池7号5号买哪家

楼主(2024-02-04):
目前我知道有这些。价格差异挺大。

性价比哪款合适?

准备买5/7号 ,各买4节。

南孚1.5V恒压锂电池
德力普 1.5V恒压锂电池
BLACKUBE 1.5V恒压锂电池
倍量1.2V镍氢电池
紫米 1.2V镍氢电池
爱乐普Pro1.2V镍氢电池

网友:
以前购了个京造,,,恒压锂电,在家没用上,,,
吃灰了好几年,,性能好像还可以,活动时,性价比不错

网友:
eneloop及其换皮马甲。

网友:
看用途,充电次数,还有一截磷酸铁锂代替2节的方案

网友:
倍量镍氢电池还是相对耐操的,不要买镍镉电池,镍氢不容易坏

网友:
宜家的电池不错。如果当地有。五号日本生产,七号大概率中国生产

网友:
肯定是爱老婆,不过你要火眼金睛

网友:
我买的1.2V的,孩子玩具用不太好,2个的带不起来,三个的有的可以用

网友:
当然是爱乐普,倍量等国产的还是不行,前期觉得贵,但是寿命长

网友:
爱乐普,紫米都可以
倍量千万别碰,没多久就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
当时搞活动整过上十只飞狮低自放,用了几年,感觉还行……

网友:
镍氢电池不好玩,条件允许可以考虑磷酸铁锂加占位筒

网友:
京东上买的磷酸铁锂,2011年以前的订单看不到了,现在还在用,剃须刀里一个半月充一次

网友:
京东京造的还可以吧

网友:
爱乐普Pro1.2V镍氢电池

网友:
其它牌子不知道,似乎爱乐普还可以(日产爱乐普,富士通)

网友:
第一个排除倍量,那玩意应该叫做倍虚
性价比高的推荐国产爱老公,也就是BPI。容量不虚标。

网友:
国产爱老公 还行

网友:
倍量不咋地

网友:
爱老公 爱老婆 就这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