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感觉这种主板带前置的usb很好,,插拔usb很方便。

楼主(2024-02-04):
感觉这种主板带前置的usb很好,,插拔usb很方便。

网友:
要看怎么选择机箱了。

网友:
联想小机箱,电源接口特殊。
卖准系统可以考虑,只有主板就难了。

楼主:
自己做木头架子。搭一下就好。裸奔也行。

楼主:
电源接口有转接线卖的,24转10针,,喜欢玩,

网友:
能直接露出来的机箱,也得挑一挑吧

网友:
这种都是定制的机箱,换起来贼麻烦,自己买个外置的爱放哪放哪不爽啊

网友:
这种异形主板只能用原来的品牌机箱

网友:
只有品牌专用机箱才能用,还有开关、HDD、power接线可能也是专用的。

网友:
主板右下角歪歪扭扭切一块

网友:
这个主板选不到合适的机箱,裸奔吧!

网友:
主板后置USB口真的没有必要太多,感觉6个足够了,平时使用还是前置用起来方便些。楼主的主板看第一眼时以为被切下去一块呢

网友:
品牌机箱,只要拆机都是2.0的。

楼主:
am4主板多是usb3.0的,,,也没几个钱,就是只能到2600   2700这一代了

网友:
这种主板难配机箱,麻烦哦。

网友:
恰恰相反,是坑爹货

网友:
又一个刷帖机?

---------------

网友:
前置的usb就是为我们懒人设计的

网友:
这种主板不好安装吧

网友:
联想小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