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今天给"华为 mate10 pro"手机换屏 成功

楼主(2024-02-04):
华为手机 mate10 pro 内屏漏液  黑屏
     手机背面 型号:BLA-AL00

在淘宝上搜索"华为 mate10 pro屏" 对比 参考购买者评价
      最后确定购买"欧飞数码配件城"华为手机屏
下单  等待  终于到了

网友A:
换屏续命

楼主买的是拆机原屏还是副厂屏?

网友:
应该没有原装屏幕效果好。

楼主:
在bilibili上搜索"华为 mate10 pro换屏"
    有详细教程  按教程一步一步操作
先用热吹风机 处理后盖  用工具插入慢慢划  打开后盖

再用热吹风机 处理前屏  用工具插入慢慢划  分离屏幕

楼主:
认真处理手机前后面原来胶残杂  处理的干干净净 按新屏 通电测试

       如发现问题 可退换货

测试还可以
关机  打胶 固定屏幕和后盖 放置一晚上   开机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续命

楼主买的是拆机原屏还是副厂屏?

买的是副厂屏
屏幕反映速度慢一些  色彩也差一些  手机备用 还是可以接受  80元包邮到家  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B:
也有台10不是pro,屏也裂了,现在充电还有问题,还会时不时重启,没有信心换屏了。

当年首发买的,用了5年后闲置,丢又舍不得,修又感觉不值得,估计再放放配件能便宜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台10不是pro,屏也裂了,现在充电还有问题,还会时不时重启,没有信心换屏了。

当年首发买的,用了5年 ...

故障太多,不建议再修了。单一就是屏的毛病还值得一换。

网友:
我的破mate20还活着,多亏当时贴了一个膜,手机被硬物戳了一下,现在不过屏幕上戳了一个洞,没伤及屏幕

网友:
我也换过华为的屏,必须拆后盖,因为屏幕的线的插头需要通过中框接到后面的主板上,设计上不允许只把屏幕热吹下来更换,不过只要细心,没啥问题,就是一顿吹,一顿撬的事

楼主:
认真学习别人的经验 多看几遍视频教程 还需要细心 不能急功近利 这样成功的概率是很大的
自己操作 手机安全也放心

楼主:
用了几天  一切正常
   不是有人说 性能不稳定 很快就出现问题
是否长期稳定  还需要时间验证

网友:
运行内存和存储太小了,做备用机还行

网友:
前几天换了杂粮k60屏幕,副厂的质量不好,偶尔失灵,晚上还能看到锁屏后背光一直亮

网友:
多看看换屏视频,以后坏了也自己换。

网友:
之前给荣耀V20换过三块屏幕,最长的坚持了3个月,最短一个月,先是出现黑竖条(3块屏幕都在同个地方出现黑竖条),然后触摸混乱,还曾经乱发信息到微信群,后来不得不换手机

网友:
不如买拆机的瑕疵屏

网友:
10pro还在服役中

网友:
手机换屏,主打就是个心细,其他问题不大,拆的时候刀片上加点酒精。

楼主:
手机换屏 如果还要日常使用的 还是去正规店铺维修  费用大一些  换来质量保证和后续追责
  如自己维修  就看运气了  配件有隐形缺陷  只能自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