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年了,忍无可忍,拆万能空调遥控器,稍加改造掉电记忆

楼主(2024-02-04):
众所周知,,,low一点的万能遥控器没有记忆功能,一掉电就没数据了,又要重新匹配。并且为了加强可用性,操作一次按钮就会发送3~4个不同的红外脉冲码。这就导致了,电池快没电或者内阻大时候,发射那一瞬间供电不足,把电池拉挂了。导致空调码复原,又要重新匹配。明显现象为:发射红外信号时,液晶屏跟着暗屏闪烁抖动

解决办法:上碱性电池或者及时更换新电池。那不行啊。。。改造一下解决这个问题

4年前买的羊毛。

遥控。仿众合款。

背面,小设备统一都用的碳性电池。缺点:内阻大,放电电流小

卡扣直接扒开。塑料都是软绵绵回收料

一个牛粪。

还有一个屁点大电容。根本不足以弥补发射瞬间的动态供电

找到了spc1520....是某种电容,叫超级电容、锂电容、脉冲电容、复合电容。3.6v,极限3.8v。等效大约45mah

文档
这个电容一般搭配ER****一次性3.6v锂电池使用。因为那种电池是超大容量但可支持放电电流极小,需要这个电容做储能

刚刚好

焊接线。

测一下,1v还是N久之前拿魅色充电器充上的,到现在没漏电。6

接线,并且给充到3v。

正常显示。以后连换电池的空缺时间都能保留记忆和正常显示了,甚至还能正常遥控操作(实测晚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还有显示)。再也不怕睡前摸黑摔掉电池,第二天没法关空调了

确实没装电池

复原。

楼主:
没研究到怎么发视频,好像要外链,没找到好用的视频床。想展示一下无电池使用,起码至少还能使用50次红外不暗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研究到怎么发视频,好像要外链,没找到好用的视频床。想展示一下无电池使用,起码至少还能使用50次红外不 ...

附件里面直接上传视频试试看

网友A:
电池都没电了怎么储容?

网友B:
愿意的话可以换锂电池加LDO(dzy拆的锂电池+XC6206),效果更好。

网友:
超级电容用作遥控器电池?太奢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都没电了怎么储容?

主要是脉冲水塘的意思,电池内阻大。有的碳性电池700多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愿意的话可以换锂电池加LDO(dzy拆的锂电池+XC6206),效果更好。

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用上锂电就更加太奢侈了。这个遥控器自身耗电并不大,只是发射瞬间功率有点太大了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对于这种遥控器,任何方案都必须首先发现电池电量不足,换电池特快才行。当然换锂电后可以随时充电更方便。

网友C:
这个超级电容价格,
不会比遥控器贵吧 ?

网友:
换个容量大的电容也可以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超级电容价格,
不会比遥控器贵吧 ?

这个回复很经典这颗电容正价约30元。遥控器4毛

网友:
技术不错  一劳永逸了   佩服

网友:
电池都没电了怎么储容?也不明白

网友:
这个应该是超级电容吧?!大小正好可以放进去

网友:
原厂的也没有掉电记忆啊

网友:
把那颗100uF的电容换成1000uF也有点用

网友:
加个2032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