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锐耀1035+内阻仪测试架终结版DIY

楼主(2024-02-05):
上次着急用做了个简易版的,总感觉不满意,这次自己重新设计了一下,做起来外观效果还不错,对我来说堪称完美版吧!
抓住假日前的尾巴完成,做好带回家慢慢玩!春节将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先来看一下效果图特写

设计定的尺寸草图

按图加工出来的实物

另一面铣支撑块槽,并实配支撑块

背面螺丝孔沉头忘了,加上

电池支撑块

实配18650电池

效果还可以

正负极支撑块螺纹钻孔攻牙

四个支撑块背面钻孔攻牙

淘的正负极探针一对

自带的螺帽不要了,直接锁在支撑块上,完成后的效果

完成后的底座正反面

盖板设计是直接锁在底板上的

总体配件完成

正负极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打算用铜端子,用一个买了一堆,哎

装在正负极探针上

粗略效果看下,感觉还可以

淘的一米0.3平方的四芯硅胶线,颜色选的红色,跟外壳比较搭配,看起来比较骚

装在背面槽的效果

截取一小段,剥线

正负极探针背面走线

正面

效果图

接下来,探针正极焊接

探针负极焊接

淘的航空插头,耀锐1035+采用的是XS10-4P航空插头

螺纹分体式连接的

焊接前套上需要的热缩管

焊接,插脚定义分别为,1电流检测正极(红),2电压检测正极(绿),3电流检测负极(黄),4电压检测负极(黑)

插脚焊接完成后套个热缩管保护一下

外壳装回去,锁紧螺丝

完成后套个热缩管

准备8颗螺丝,用于底板和支撑块的锁紧固定

四个垫片

调整好距离,把支撑块与底板锁紧

盖上盖板,通过螺丝锁紧的方式把线固定,隐藏

准备4颗盖板螺丝,用于锁紧盖板和当垫脚用

锁紧底板与盖板

完成后正负极角度特写

支架总体DIY完成

装上18650电池效果图特写

与耀锐1035+内阻仪合影

随手测了颗亿纬25P,内阻13毫欧左右

end 谢谢观赏,欢迎指点

网友:
太废功夫了!

网友:
漂亮,比很多商品货都好得多.不过我喜欢底部采用隐藏式螺丝的.

网友:
嘉立创cnc每月1元,0.8CM厚,做个金属的不好吗?

网友:
板材是电木板吗?看样子还以为机床把螺纹也锣出来了。

网友A:
优点:外观很漂亮,做工精美。
不足:只宜观赏,可复制性不强,一般DIY爱好者很难抄作业。
叹息:我等初级玩家只能是去抄那个金属乞丐版的作业。

网友:
我买成品的了,自己有床就是好啊

网友:
有设备的大佬真的是为所欲为啊
我也只能抄袭那个丐版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点:外观很漂亮,做工精美。
不足:只宜观赏,可复制性不强,一般DIY爱好者很难抄作业。
叹息:我等初级 ...

那不是人家不足,而是你自身不足,就好比一些高端芯片某国造不了然后随口来一句你们这玩意儿芯片不行,我们都抄不了作业,逻辑就有问题,人家凭啥让你们抄作业高端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能复制的,要根据自身水平量力而行,认识到自身不足不停追赶才有进步~

网友:
有加工设备真好!

网友:
外观很漂亮,做工精美

网友:
做工精美!专业的加工机器!

其实负极弹簧给力的话,电池不用托架,完全可以夹住。

这样就限定18mm直径的电池专用了。21700也很多。

正负极不用和电池同轴,歪一点,能压上也能测。

网友:
看着很不错.比角码的耐看

网友:
这几天还在手铣一个块铝小面板的我,看见楼主的铣床那叫一个羡慕妒忌恨哪!!!

网友:
大师出手必定精品!
看你上个帖子俺也买了XS10套件,这种插头方便不用拧
1035配件俺都直接买齐了,笔+夹+架
另外请教一下胶木有臭味咋处理?买的电池点焊夹具味道有点上头

网友:
看懂了,我去买个车床、铣床去,什么价位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人家不足,而是你自身不足,就好比一些高端芯片某国造不了然后随口来一句你们这玩意儿芯片不行,我 ...

俺简单概括一下大师的意思,仿造得交版权费,不给好处是万万不行滴,来来先到我这边交一下费用

网友:
测试架做的很漂 亮,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