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4芯网线断了1芯,是否还能正常通信?

楼主(2024-02-05):
某设备内部是4芯网线,

这设备虽然能连上,但是网络连接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

有没有可能是4芯断1芯?

网友:
自动变成10Mbps,如果不支持自动的会显示断开连接

网友:
只有3芯应该不会通网络了

网友:
断了应该不行,估计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A:
4芯是全双工,断掉任何一芯就无法全双工了,难道现在还有10M半双工?

网友:
除非当串口用,485通讯,断一根802.11是走不了的!

网友:
我主板集成网口就存在断线,具体不知道几根,和1000M路由连接可以上10M(和100M连不上),不过很慢。最后自己在扩展插槽加了一个网卡。

网友:
可能只是一芯线路电阻太大而已

网友:
断了一根应该连不上的

网友:
断一芯是不能联网的

网友:
断一芯连不了网,估计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或者弹片氧化影响通讯速度了。

网友:
肯定不是断了,断了就不会通,应该是接头接触不好,重做水晶头试试

网友:
断一根连不上

网友B:
断一根连不上的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最少4根线,4根线是10M的速率,断一根就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芯是全双工,断掉任何一芯就无法全双工了,难道现在还有10M半双工?

摄像头,正常情况2个用户看画面很流畅,但是有个摄像头很卡,怀疑网络接口有问题

网友:
最少四芯,三芯应该不行

网友C:
测线器十多块钱,买一个测一下就知道了。网线传输最少4根,断一根上不了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线器十多块钱,买一个测一下就知道了。网线传输最少4根,断一根上不了网的。 ...

网线没问题,可能是设备网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一根连不上的   可能是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会导致速度明显变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