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求助: 2011宝来亮ESP 防侧滑 灯

楼主(2024-02-05):
1 晚上9点媳妇开的车,微信传图亮故障码,车速只有10k/h  踩油门不提速。谁知车上汽油不多,怕开不到回家,报保险公司免费拖车拖回家再说,反正保险快到期了,没出过险,也让保险公司出一下血。

2  图中的安全气囊代码请无视(游丝断了,不影响年审,我懒就没弄),刚开始的我以为节气门有问题,上次什么时候清洗忘了,估计有3,4年。查了汽车之家,好像没人反映有节气门的问题。而是节气门的线束有接触不了的情况。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个出问题?同时没有535的线,我也做不了分析。谢谢。

网友:
跟轮速传感器有关吧。

网友:
个别轮速传感器坏了。

网友:
故障不少啊!

网友A:
打着火看看熄灭那个,发动机灯亮是节气门的故障。速腾是有防侧滑开关的,宝来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读故障码靠谱点。估计传感线断路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这么多故障灯

网友:
盲猜轮速传感器故障。用电脑读一下,哪个坏了。拼多多买了换上就行。15元一个。

网友B:
侧滑故障灯可能轮速传感器有故障
但是不会引起加速无力,无法加油门故障
倒是EPC故障灯,EPC灯是发动机功率电子调节(电子节气门)指示灯,表示电子系统或进气系统故障
这个是直接影响发动机功率限制的
用电脑查查吧

网友:
有些车型的ESP灯会在ESP功能关闭时点亮,并不是故障。
比如我的车就是

网友:
同事斯柯达有类似故障,是ABS(轮速传感器)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着火看看熄灭那个,发动机灯亮是节气门的故障。速腾是有防侧滑开关的,宝来不知道有没有? ...

宝来这个开关没有,踩出来正常情况,会自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滑故障灯可能轮速传感器有故障
但是不会引起加速无力,无法加油门故障
倒是EPC故障灯,EPC灯是发动机功率 ...

1多个多码同时出现,会不会 集中线束哪里同时断了。
2 车叫媳妇在弄,我不在国内所以弄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多个多码同时出现,会不会 集中线束哪里同时断了。
2 车叫媳妇在弄,我不在国内所以弄不了。 ...

开到4S店检测一下吧,不然你媳妇也处理不了。

网友:
找个靠谱的修理店或者直接4S,读下故障码最靠谱。
影响车速的估计是EPC,这个引起故障的原因太多了,无法一一列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多个多码同时出现,会不会 集中线束哪里同时断了。
2 车叫媳妇在弄,我不在国内所以弄不了。 ...

1,虽然多个码同时出现,但是按道理,一码归一码
看系统,侧滑灯属于制动系统,EPC是发动机系统
各个击破,如果是集中线束故障,电脑会报某个或多个控制单元无应答
2,让你媳妇找正规点的维修站先查查故障代码(维修价格贵的话)再找修理的店
途虎的话,个人爱好吧,起码我知道,都是生意不太好,有骗的要提成劝多做保健项目,
工作衣看上去正规而已,干活的都不一定有技师证

网友:
轮速传感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虽然多个码同时出现,但是按道理,一码归一码
看系统,侧滑灯属于制动系统,EPC是发动机系统
各个击破 ...

卡在过年,修理店关门了,过完年再说。

网友:
加速无力一般亮刹车灯会导致这个情况,上次我的那个车就是刹车开关坏了,导致刹车灯长亮,加速无力。esp和abs是一套系统,看看4个轮的传感器,估计有坏的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掏根二手的5053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