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电动车大灯维修失败这种灯芯还是挺少见的

楼主(2024-02-05):
电动车大灯维修失败这种灯芯还是挺少见的

朋友的电动车大灯,本来以为手到擒来,结果没想到是灯芯寿命到了
这个灯是宽压的输入,是值得一修的,结果没弄清楚把芯片弄坏了
无奈只能直接丢弃。。一开始的计划是打算将灯芯用普通1W的灯泡代替
就是那种突起的鱼眼小灯珠,结果焊盘没刮好直接短路烧芯片了。

网友:
这是一个带开关电源板的驱动电路,适应更宽的电压。

网友:
这可不是1W,至少5W,合计20W,5W的灯照轮胎都不够!

网友:
这散热片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重新买几十个好灯珠也不贵,这个基板还可以用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有一个48的..装都没装上去

网友:
散热片看起来不错

网友:
底部加温控台更好拆。。

  这个散热片那么厚

网友:
估计是40w的灯泡

网友:
我的车是灯丝的,没有这种烦恼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正好可以买个新的电动车灯了

网友:
散热器成本比板子贵。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1颗肯定不止1w

网友:
这种灯好像寿命都不长

网友:
头次见到正方形半球果冻,中间涂部分荧光粉同心圆封装。我见到多数是平面荧光胶小封装,早期是仿流明封装。

网友:
看着不错,爆改的灯感觉都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