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220系列区别

楼主(2024-02-05):
在国内亚马逊上看到有个EY6220N,然后海淘上看见别人挂的是EZ6220X,只看出来外壳不一样?里边应该是一样的吧?感觉EZ6220X更适合国人用,基本上边的文字也能看懂。请教一下,6220和6225有什么区别?带自停吗?

网友A:
EY6220N和EZ6220X里面都是一个东西

锁头:  6220磁吸   6225钢珠锁
转速 :6220---200/400   6225--- 200/600
自停:6220---滑动定扭   6225---电子自停
电压:6220---原厂2.4v   6225---原厂3.6v
尺寸:6220比6225瘦一圈,短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EY6220N和EZ6220X里面都是一个东西

锁头:  6220磁吸   6225钢珠锁

老哥,看你的介绍我感觉6220和bosch go2使用体验差不多,不过6220没有按压启动。6225和7410使用体验应该和一样。我看现在6225都停产了,不过亚马逊上6220还在卖着。

网友B:
松下太贵了,实用性还是牧田的2串电压高 续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太贵了,实用性还是牧田的2串电压高 续航长

还可以吧,也没必要非买全新的,收个二手的也一样用

网友C:
这个我见解,首先呢,这个不同6220啊,他们都有各自的不同点,那么有什么不同点呢?他们的不同点主要是各个类型的6220啊,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个各自的特点都是有差异的,那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他们这个不同的方面啊,有很多不同,但最主要的的不同呢,就是各个6220都有各自的特征,那这些各自的特点归结到一点就是外壳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见解,首先呢,这个不同6220啊,他们都有各自的不同点,那么有什么不同点呢?他们的不同点主要是各个 ...

感谢回复,外壳我看也就是正反转标注和扭力增减标注不一样,我也想有个6220,看看用起来和7410有啥不同

网友:
这个区别估计是售出时的配件不同

网友:
6220是真棍子

楼主:
确实,我在松下官网上看介绍,带上电池才400g,而且比6225还要短,真是小巧精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看你的介绍我感觉6220和bosch go2使用体验差不多,不过6220没有按压启动。6225和7410使用体验应该 ...

6220和bosch go2这俩别的就不说,使用体验真的差很多

光使用姿势体验就差太多了(直柄偶尔用还行,用多了不得劲儿),

6220还可以换电池 不用担心莫名烧主板

当然bosch go2便宜  好买 有保修

对我来说  6220致命的地方是磁吸固定批头,买个短的自锁头用B7000胶水固定在磁吸头里完美解决

网友D:
6220简单耐用,全机械的东西,搞个18650盒一塞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20和bosch go2这俩别的就不说,使用体验真的差很多

光使用姿势体验就差太多了(直柄偶尔用还行,用多 ...

老哥,6220原电池是2.4v的吧,换成锂电,电压差太多,好像还得降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6220简单耐用,全机械的东西,搞个18650盒一塞了事……

直接用锂电不行吧,出厂2.4v的,是不是还需要降压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锂电不行吧,出厂2.4v的,是不是还需要降压啥的

它里面没有电子电路,就是电机和开关,高一点电压没事的,我都用了好多年了,你用2.4伏转速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6220原电池是2.4v的吧,换成锂电,电压差太多,好像还得降压吧

我说的可换电池是指电池可以单独拔插,不是指电芯

网友:
曾经拥有过

网友:
6220小巧,电池可以改成直接换电芯的18650、20700、21700续航无限,转速还提高,家用很好。7411、7410带电子自停,扭力精准,电池改成直接换电芯的不如6220方便,档位多干细活,6220档位少,干粗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