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动车碟刹泵可以摇动

楼主(2024-02-05):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还是两个橡皮塞拔掉后把里面的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
本身就可以横向移动的。不然刹车片厚薄变化怎么办?

网友:
也不上个图片,人家很难猜到你在说什么
猜你说的是浮动卡钳盘式制动器吧

网友:
有两种,一种是浮动刹车盘,另一种是浮动刹车泵!

网友:
卡钳是可以左右浮动的,才不会卡轮子,形成行车阻力。

网友:
万能的论坛,什么知识都有,学习了。

网友:
活塞本来就是可以动的。

网友:
卡钳也是可移动的  有矿量

网友:
本身就是浮动,随着金属、橡胶衬套使用磨损,松动越来越大

网友:
碟刹泵可以不摇动,拧紧吧。

楼主:
论坛里能人多,关键是还都热心
是整个卡钳能摇动

下面两个橡皮塞子拔出来有紧固螺丝?昨天拔了下没拔出来,用力怕拔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能人多,关键是还都热心
是整个卡钳能摇动

没错,就是这样的。整个卡钳在两根轴上滑动,路不平时还会咣当咣当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