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文本转语音软件 Balabolka v2.15.0.864 官方便携版

楼主(2024-02-05):
Balabolka 是一个文本转语音(TTS)的程序。Balabolka可以使用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语音。屏幕上的文字可以被保存为一个WAV,MP3,OGG或者WMA文件。该软件可以读取剪贴板的内容,可以查看AZW,AZW3,CHM,DjVu,DOC,EPUB,FB2,LIT,MOBI,ODT,PDF,PRC,RTF和HTML文件中的文本,可自定义字体和背景颜色,控制从系统托盘阅读或者使用热键。 Balabolka使用微软的语音API(SAPI)的各种版本,它可以改变语音的参数,包括语度和语调。用户可以应用特殊的替代清单,以提高语音的清晰度质量。当你想改变的单词拼写时这个功能就非常有用。纠正发音规则使用VBScript的语法。
软件截图
更新日志
2024-02-03 v2.15.0.864
[+] Added the using of iTranslate and Lingvanex.
下载地址
阿里云        蓝奏云        飞机盘

网友A:
现在都懒得用这些软件了,把需要读的保存成一个txt拉到edge上右键让它朗读,开个录音机录制下来。

微软的新语音引擎(不是win系统自带那个哦)真的好用,不仔细分辨根本识别不到是机器读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懒得用这些软件了,把需要读的保存成一个txt拉到edge上右键让它朗读,开个录音机录制下来。

微软的 ...

录音机就是慢。合成语音文件多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音机就是慢。合成语音文件多快。

效果好啊,软件合成的听起来很生硬。

其实有专门调用edge的软件,但会时不时失效就懒得用了。

网友:
感谢分享,试试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懒得用这些软件了,把需要读的保存成一个txt拉到edge上右键让它朗读,开个录音机录制下来。

微软的 ...

“ 微软的新语音引擎”指的是什么?不是语音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微软的新语音引擎”指的是什么?不是语音库吗?

微软在win系统中集成了三个语音,这是免费使用的。

然后在azure部署了新研究的AI语音,这是收费使用的,但是在edge浏览器可以在线调用这些ai语音来朗读。

两者的区别就是语音库读出来的比较生硬,不管怎么调语速和语调,一听就知道是机器在读。

而ai语音就自然流畅很多,大部分的字词语气都像正常人在朗读。

你可以用edge试试,打开个文本然后右键朗读此内容,然后选本地语音和在线语音听一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