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谁知道指针电波钟转子上的缺口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4-02-05):
原来发过一个指针式西铁城电波钟的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673&fromuid=1039215
今天拆开机芯注意到它的两个转子都是塑料齿轮套在磁环上的,奇怪的是它这个塑料套上都有一个缺口,我理解它这一圈不应该是完整的吗?有个缺口不就重量不平衡了吗?谁知道这个是啥作用?

网友A:
我猜是单向旋转的。

网友:
算了,别管他了。

网友:
控防止转动时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单向旋转的。

单向转动不是靠的这个,你把铁芯反装,机芯就会倒着走,我以前试过

网友B:
防止安装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安装反?

好像不是,这个装不反

网友:
这种慢速的还在乎平衡?

网友C:
要看跟它配合的零件是怎样的,才能分析出功能。
另外,回去看了下楼主之前的帖子,感觉楼主对于大家评论很耿耿于怀,其实发帖就是给大家讨论的,你觉得值就行。
除了商家没人会特别去强调这个值21000日元的,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你搞了那么多这个钟,是要做批发吗?

网友:
应该是在机芯装配时限位用的,磁芯也有个缺口,在充磁的时候用这个缺口把磁极准确分配,机芯在安装的时候应该有一根针插入上级齿轮和转子上用以对位固定
最终确保机芯在对时的时候三针严格对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跟它配合的零件是怎样的,才能分析出功能。
另外,回去看了下楼主之前的帖子,感觉楼主对于大家评论很 ...

也不是耿耿于怀吧,有些喷子就是无脑喷而已,啥也不懂上来就喷,这种钟我卖出去几十台了,都是900多卖的,说明还是有识货之人的!

网友:
应该像光电鼠标,有光耦透镜焦点检测,高低位置信号差别,估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