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而浦P8无线吸尘器拆解

楼主(2024-02-05):
惠而浦这款吸尘器是当时品牌租给了苏宁,苏宁找第三方贴牌生产的,接触到“惠而浦”这个品牌是从18年的惠而浦松下马甲机空调开始,当时苏宁清仓价处理这批空调(可能是品牌租赁期到了吧),性价比很高。这台P8吸尘器是20年780买的,今天有空拆洗一下。

外观:

滤芯:

有网友推荐用口罩的熔喷布,尝试一下(扫地机的餐巾纸大法是真的好用)

无刷电机:苏州爱普电器有限公司生产,功率250w

正极插脚大,负极插脚小,防止插错

强弱两个档位

电池:用的三星的18650,六串,照片没拍(网上找的)

使用感受:打扫卫生主要靠扫地机,吸尘器辅助一下,主要吸床单、猫毛、窗户缝等,续航要求不高,一般吸个十几分钟就好了,时间太久手腕太累,噪声也不小。
选择吸尘器还是要选择滤网面积大的、耗材便宜的。国产吸尘器主要靠滤网过滤,损耗很快,不知道戴森的气旋分离是不是真的可以把粉尘提前分离处理减少后置滤网的压力。不知道有么有用戴森的朋友拿腻子粉做过试验(墙上打孔掉下来的粉尘,喜欢拿吸尘器吸,看下戴森hepa滤网干不干净)

网友A:
这个关键就看里面的电机耐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键就看里面的电机耐不耐用。。。。。。

无刷电机耐用啊

网友:
这无刷电机不错,好东西。

网友B:
家里有个类似的,吸力一直很给力,就是感觉塑料件不太结实,各种裂纹,不过没碎,再就是用久了杆子触点的金属棍磨损严重容易接触不良,上焊锡大概找补出原来的形状还能恢复,过滤棉确实很容易脏,不过垫餐巾纸不会憋坏电机吗?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电池什么牌子?

网友C:
垫纸巾是为了省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纸巾是为了省滤芯?

为了不洗滤芯,脏的只是纸巾,对于扫地机很管用,每天清扫一遍,一个滤芯能用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个类似的,吸力一直很给力,就是感觉塑料件不太结实,各种裂纹,不过没碎,再就是用久了杆子触点的金 ...

四层维达纸巾剥开用其中一层就行了,扫地机这样用了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25-02-27):
x想给他换个电池,电池版有没有保护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