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TP-801B 按钮标签恢复过程

楼主(2024-02-05):
如图,还有两个键轴连接键帽部分断了,等待进一步维修。

楼主:
目的不是收藏,是想更直观地学习一些硬件知识。

网友A:
原来读书的时候是用的类似的51,和现在一般最大的区别是自带系统的,自己敲机器码进去。刚上闲鱼搜了下,真不便宜,300~500了,卖的都是收藏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读书的时候是用的类似的51,和现在一般最大的区别是自带系统的,自己敲机器码进去。刚上闲鱼搜了下,真 ...

这款你 300-500 买不到。
这款是日本生产的 TP-801B , 元件用的好,PCB 做工也好。
300-500 是北京工业大学设计,香港公司制造的 TP-801A, 也有个别 TP-801B , 但时隔 40 年,PCB 老化严重。
咸鱼上一块 我这款,标价 1600 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读书的时候是用的类似的51,和现在一般最大的区别是自带系统的,自己敲机器码进去。刚上闲鱼搜了下,真 ...

51 有没有自带系统可以直接输入 机器码的 ? 我没找到,正在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