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燃气热水器E2

楼主(2024-02-05):
海尔燃气热水器E2,检查了排气风机电机,电容,风轮都没有问题,检查了入水口出水口没有堵塞,检查了温控开关2个,最后把点火感应针打磨了一下好了。空间狭小都很难拆。

网友:
你这个海尔多少钱??

我入的是便宜货600多的志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6445-1-1.html

网友:
水箱小了一点

网友A:
我加万和的10多年了,还没有修过

网友:
学习了,原来点火感应针也会导致E2

网友:
你那个防冻加热是后装的吗

网友:
这个带冷凝水功能?

网友:
还是换热水器吧,为国家节省一点进口石油、进口天然气的$外汇。

  刚查了一下2023年中国能源生产情况:2023年我国进口原油56399万吨(接近5.64亿吨) 同比增长11.0%,2023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增至72.99%【这五、六年来每年石油都约成须进口】。从2017年至今,我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全世界最大的天燃气进口国。
  新一轮国际军备竞赛不可避免: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海试;第9艘055万吨大驱下水了;第四艘075大型两栖战舰(或者叫076无人机航母)下水了……这几年的军用【燃油消耗】逐年持续不停的增长,而且消耗量增长得非常快速。空军也在下饺子:歼10C、歼11、歼15、歼16、歼20、歼20B、歼35、运20……为了预备3战,也为国家节省一点进口石油、进口天然气的$外汇,还是换热水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加万和的10多年了,还没有修过

我家十年前就换了万和的热水器,为国家节省一点进口石油、进口天然气的外汇。

  刚查了一下2023年中国能源生产情况:2023年我国进口原油56399万吨(接近5.64亿吨) 同比增长11.0%,2023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增至72.99%【这五、六年来每年石油都约7成须进口】。从2017年至今,我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全世界最大的天燃气进口国。
  新一轮国际军备竞赛不可避免: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海试;第9艘055万吨大驱下水了;第四艘075大型两栖战舰(或者叫076无人机航母)下水了……这几年的军用【燃油消耗】逐年持续不停的增长,而且消耗量增长得非常快速。空军也在下饺子:歼10C、歼11、歼15、歼16、歼20、歼20B、歼35、运20……为了预备3战,也为国家节省一点进口石油、进口天然气的外汇,还是换热水器吧。

网友:
燃气热水器!

网友:
中国的家用燃气大约三种:液化石油气、天燃气、大型钢铁厂炼钢的焦炉煤气输送出来给民用。

网友:
河南发现原油资源达1.07亿吨大油田!24小时自喷17.13吨

2024-01-28

这种博眼球的新闻报道标题一点常识都没有,也不去看一下中国能源局的统计数据。一亿吨什么概念❓❓❓❓都不够全中国二个月的消耗量(2023年中国全国石油消耗量约7.72亿吨)。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东西不容易坏,应该是太脏

网友:
谢谢分享,热水器就是里面太小,难拆。还有气路不好弄。

网友:
E2按说明应该是风压问题,检测风压那里查了没有。

网友:
燃气热水器故障代码各个品牌都是统一的吗,E2代表什么故障呢?

网友:
强排式总感觉很浪费气,没燃烧完全都给抽走了

网友:
应该是风道问题。

网友:
请问用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