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风枪加焊南桥失败

楼主(2024-02-05):
原来是时开时不开,不开的时候,滴滴滴滴报警,电流0.6,刷BIOS无果,南桥半封胶的,没有BGA焊台,只有风枪,第一天加焊完,正常,第二天就不行了,故障依旧,再加焊就彻底没反应了,加焊之前也度娘学习了,加焊要用BGA焊台,并且也可能反复,只能重新植锡或更换,老机器不值得了

其实第一天也不算加焊,200度吹了一会儿就正常了,第二天加焊的时候是200-250-320,周围的电容能推动就行了,有封胶,没有爆锡

网友:
风枪不行,还得上铁板烧。但是笔记本的话两面都有元件,没法铁板烧

网友:
灌胶难折腾……

网友A:
灌胶的加焊没啥效果,重新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胶的加焊没啥效果,重新干吧

还得买钢网,我们这边快递要停了,也可能吹死了懒得折腾了

网友:
这个风枪干不动,面积大,散热快

网友B:
我有个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南桥脱焊自行用热风枪补焊,第一次如楼主,正常运行两天。

第二次加焊的时候加大吹入的焊油量,并将主板固定在两个板凳之间。主板下面固定了一个吹头发的吹风机,开最大温度进行底板加热,正面热风枪180度吹了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加大温度在300度吹了两分钟,再加大温度到450度吹了3分钟,再调回300度吹了两分钟,关掉板子下面的吹风机,正面继续用热风枪150度吹了3分钟左右,然后等板子完全冷却后取下来试机,这次使用了半年左右才出现故障。

以后每次如法炮制都可以延寿半年左右,坚持了两年多才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南桥脱焊自行用热风枪补焊,第一次如楼主,正常运行两天。

第二次加焊的时候加 ...

哈哈 有毅力啊

是以前有铅的吧,这么高温度折腾桥没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有毅力啊

是以前有铅的吧,这么高温度折腾桥没废

皮实耐操,干了四五次才废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买钢网,我们这边快递要停了,也可能吹死了懒得折腾了

不值钱就不要折腾了,直接当料板了,不值钱就不要折腾了,直接当料板了,不值钱就不要折腾了,直接当料板了,

网友:
加焊BGA一定要有下加热的,不然PCB板会局部变形,更接触不良了。带封胶的片子必须重植锡球。

网友:
电脑主板这种精力的东西还是不要手工搞嘛。

网友C:
这个看起来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不好弄。

封胶的基本没戏

网友(2024-03-06):
这个要有预热台再加风枪

网友:
焊这种芯片,还得是更专业的工具,上下两面加热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