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根耳机线做条对讲机写频线

楼主(2024-02-05):
老爷子值班用的对讲机老是交上去领回来的他觉得太麻烦,我手头的K5虽然说可以用但是他觉得功能太多了,找出来一个吃灰了好几年的宝峰888S再找一根捡回来好几年的对讲机耳机,根据大佬给的图开始做写频线,耳机线都风化了,之前买的杜邦线不知道是铁的还是铝的反正不上锡,只能用排针转接一下了,泌恒和PW家送的线舍不得毁。用K5检测出他们对讲机的2信道然后编辑一下写进去就可以了,天太冷了啥都不想碰,还有个手电着我修......

网友A:
厉害,买一套写频套装,可以解决模拟机80%的问题,数字机就不一定了,好多都是USB直通,搞不好电脑口就被干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买一套写频套装,可以解决模拟机80%的问题,数字机就不一定了,好多都是USB直通,搞不好电脑口就被 ...

数字机就直接测频率保存频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机就直接测频率保存频点就行了

数字机和模拟机是不同的机器!与带不带显示屏没有关系,
整体传输方式都不一样,数字机测频很难还需要专业仪器!

网友B:
宝峰出厂的默认频率!

网友C:
是不是也是用个USB转TTL直接写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峰出厂的默认频率!

对啊我就改了第二个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这个属于有手有设备都可以做的,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接收方式,解码还有带宽啥的需要注意一下,虽然我也不懂这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也是用个USB转TTL直接写频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开始的耳机线定义不对所以后来才有扒皮的操作…

网友E:
厉害,完全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开始的耳机线定义不对所以后来才有扒皮的操作…

哈哈,差不多都是这样子操作的
我也是按网上的接线法,我是用了两个耳机头子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差不多都是这样子操作的
我也是按网上的接线法,我是用了两个耳机头子弄的 ...

我这个耳机是对讲机耳机本来以为不用扒皮了…谁知道耳机和话筒线的定义和写频线的定义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完全看不懂

就是让你手中的对讲机可以适配其他不同品牌对讲机的频率…实现“通用”

网友:
USB转TTL,CH3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耳机是对讲机耳机本来以为不用扒皮了…谁知道耳机和话筒线的定义和写频线的定义对不上… ...

我那个本来也是想用手台耳机改的,结果我那个里面只有话筒和听筒的线,没有通信线,只能用两个耳机重新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本来也是想用手台耳机改的,结果我那个里面只有话筒和听筒的线,没有通信线,只能用两个耳机重新搞 ...

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种情况…

主要是去买根写频线也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