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玻璃茶几背面的固定角怎么去除。

楼主(2024-02-05):
这是什么胶粘的?能解吗?滴了点酒精一会敲了敲纹丝不动。。火烤?金刚丝拉?

网友:
这是无影胶粘的,具体怎么解不太清楚。

网友:
用细钢丝像拆手机屏幕一样喇开

网友:
酒精一点用没有,只能UV胶解胶剂

网友:
大烙铁加热金属圆片,同时用刀片铲。胶都怕热。

网友:
局部加热后应该可以拿下

网友:
楼上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建议使用蜡烛烧,这样简单点,会掉落下来。

楼主:
只是不知道这样局部加热玻璃会不会爆裂。。改天试试。。只能用蜡烛慢慢烤。。

网友:
据我的经验,没见过不怕烧的胶

网友:
局部加热试试

网友:
加热最怕的就是玻璃能不能承受

网友:
胶都怕热,,,玻璃也怕热,,还是老实将旧用吧

网友:
这东西就凑合着用,万一把玻璃搞破了就不值了

网友:
加热应该能掉,但一定要慢慢加热,升温太快玻璃恐怕受不了

网友:
无影胶粘玻璃怎么拆

要拆除无影胶粘附的玻璃,可以采用以下步骤:

    加热软化:使用电吹风对无影胶粘接的位置进行加热,这样可以使其变得柔软,从而更容易被清理。12

    使用有机溶剂:将汽油或丙酮等有机溶剂涂抹在无影胶上,然后用布料擦拭,以溶解胶水。134

    清洁玻璃:在肥皂水中加入少量松节油和氨水,用来擦拭玻璃表面,以去除残留的无影胶。

    使用特殊化学品:尝试使用洗甲水或信钠水等化学品来擦拭无影胶的粘贴处,这也有助于脱胶。1234

    物理方法:可以用湿布沾上少量醋后覆盖胶痕处,等待一段时间后,胶质会因湿润而变软,便于移除。1

    重复操作:如果上述方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可能需要反复进行加热、清洗和擦拭,直到无影胶完全去除

网友:
这胶挺牢固的,加热。。。等,易碎

网友:
无影胶,紫外线固化的

网友:
以前厂里的工人是用条十来公分长的螺丝上在铝片后面的丝孔上,再拿根白蜡烛烧热铝片,过程中久不久拿着螺丝摇动几下看胶软化就可以拿下来了,因烧过热玻璃会爆。

网友:
玻璃反过来,用一个塑料瓶切成圆筒状套在铝块上面圈住,周围用蜡封起来,然后里面加水和食用碱,用直流电把铝块电解腐蚀掉,然后再铲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