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推荐几款能压ATX电源和杜邦头的压线钳

楼主(2024-02-05):
ATX电源的各组线都太长了,想改造一下,今后也许会玩玩模组电源。想买一款便宜好用的压线钳,最好也能够压2.54杜邦头。
去淘宝看了一下,各种压线钳种类繁多,不知道哪种合适,有熟悉这方面的坛友推荐几款吧,能直接给链接最好,或者给型号、图片我去搜索也行,感谢!

网友:
个人DIY,,随便用什么钳,,慢慢压制,,不用购专用工具吧

注意卡的(只进不出的弹片),,,慢慢拆下,,都可以自行重新组线

网友A:
嫌长就走背线呗...

===============

网友:
弄几个线管套上完了,一组一组的还方便

网友:
低烈度使用,二三十块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用的少,可以不用专门买压线钳,尖嘴钳能对付

网友:
要压的好的还是得买线切割的精度高

网友B:
我用的是IWISS的2549,线切割的钳口,买回来6/7年了吧,现在还好用

网友C:
好像比较贵,,上次做的sata电源线多是尖嘴钳夹的。省钱。

网友:
这钳子还挺贵的,我也买过一把,用了好几年了,用是真的好用,质量感觉都差不多,买把便宜的试试吧。

网友D:
想压xh2.54或ph2.0的肯定是要买大名鼎鼎的SN-2549压线钳了,刚在拼多多买了一把,31块多钱,比淘宝便宜很多。钳口肯定不是线切割的了,线切割的至少要40多,业余用粉末冶金的也可以了,试了下,上述两种端子都能压。这种是压小规格线的,最大1平方,最小28AWG线,想一钳走天下是不可能的,这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研究一下,需压何种端子,多粗的线来选择。压较大规格线的要便宜不少,20多元可以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嫌长就走背线呗...

===============

用的是一个淘汰的HP M-ATX机箱,一侧面板是固定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IWISS的2549,线切割的钳口,买回来6/7年了吧,现在还好用

非常感谢,就是需要这样的,淘宝型号太多,也不知道哪款合适,怕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比较贵,,上次做的sata电源线多是尖嘴钳夹的。省钱。

是比较贵,原来做杜邦头时都是用普通钳子手工慢慢做。这次打算改电脑的电源了,电脑比较贵重,电流也大,还是买专业的工具吧,等电源改造完成后,以后做2.54的杜邦头时也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压xh2.54或ph2.0的肯定是要买大名鼎鼎的SN-2549压线钳了,刚在拼多多买了一把,31块多钱,比淘宝便宜很多 ...

我就是打算用于PC机ATX插头改造,然后就是平时的2.54杜邦头了,能满足这两者的越便宜越好,毕竟用的次数少。SN-2549压线钳刚才网友8139也推荐了,我去看看,不懂再来问。

网友E:
8楼的那种25.8元可以拿下,关键词多功能端子钳SN-58或者SN48足矣,另加头子10块钱一个,双十一用红包整了一套,其实还是吃灰中,好歹没花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8楼的那种25.8元可以拿下,关键词多功能端子钳SN-58或者SN48足矣,另加头子10块钱一个,双十一用红包整了一 ...

SN-2549属于小型的,可以压28AWG线。SN-48最小只能压22AWG线,SN-58稍小点,最小可以压23AWG线,按说可以勉强压xh2.54端子,但有商家表明不适合压xh2.54端子,不知原因,也许钳口厚度太大,杜邦2.54可以,xh2.54不行。xh2.54端子应用范围很广,很多电路板上都是用这种插座,xh2.54压不了,ph2.0就更不行了。SN-48和SN-58很多商家都是卖二十多元,不难找,但代替不了SN-2549。请看商家SN-58B图片最下边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8楼的那种25.8元可以拿下,关键词多功能端子钳SN-58或者SN48足矣,另加头子10块钱一个,双十一用红包整了一 ...

你仔细看8楼图片和下边图片,SN-2549钳口小端都是有台阶,是减薄的,而SN-58B则是等厚的,这也许是它们最大的区别吧。

网友:
发现SN-2549的钳口厚度不同厂家的也有区别,8楼图片是一个台阶,我买的是两个台阶,18楼图片的那个最牛,是三个台阶的。买时也要注意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SN-2549属于小型的,可以压28AWG线。SN-48最小只能压22AWG线,SN-58稍小点,最小可以压23AWG线,按说可以 ...

我不着急用,感谢坛友的帮助,我慢慢再多了解一些,春节之后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