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USB有线网卡

楼主(2024-02-05):
前几天修了一台ASUS X201E,无法给电池充电,还好有备件(一台ASUS X202E),看主板上有几处被动过,就从不开机的ASUS X202E上把相关零件换过来,然后发现,有线网卡未识别,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发现有线网卡,看主板上网卡芯片貌似腐蚀了,拆焊后无果,于是直接网上买了一个USB有线网卡(100M),可以使用。拆开给大家看看:

电脑里显示USB 2.0 Ethernet Adapter

网友A:
100M的很便宜,,碰到搞活动的不错,,,大部分都无驱动使用,,WINDOWS,安卓,Linux等系统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的很便宜,,碰到搞活动的不错,,,大部分都无驱动使用,,WINDOWS,安卓等系统都可以用 ...

所谓的无驱动还是有驱动的,只是第一次插入时显示一个CD-ROM光驱,装完驱动后,光驱消失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的无驱动还是有驱动的,只是第一次插入时显示一个CD-ROM光驱,装完驱动后,光驱消失而已。 ...

这个确实是免驱的,驱动是windows自带的驱动,这个hdm国产的百兆以太网控制器并不是老产品,只要不是太老的,win10都涵盖驱动

楼主:
太省了,连网变都是用分立元件了。降成本

网友:
网变呢?那两个小东西?百兆了?

网友B:
咋不直接把板载网卡也修了?

网友:
都是浓缩型的了,小的没啥看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不直接把板载网卡也修了?

我也想啊,拆下清理过腐蚀的焊盘,重新焊上也没用。然后网上没找到这个芯片,除非又移植,从好主板上拆过来。

网友:
把笔记本修好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拆下清理过腐蚀的焊盘,重新焊上也没用。然后网上没找到这个芯片,除非又移植,从好主板上拆过 ...

用万用表打一下,看到底是电路问题还是芯片问题,如果芯片坏了换颗兼容的就好,不一定非要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打一下,看到底是电路问题还是芯片问题,如果芯片坏了换颗兼容的就好,不一定非要完全一样的... ...

资料都找不到,更不知道用啥芯片代换。

网友C:
9.9就换好了

换比修省事,哇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就换好了

换比修省事,哇就是这么简单

对,我们的口号是只换不修!

网友:
速度不快吧

网友D:
只要能用就行,管它内置还是外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的很便宜,,碰到搞活动的不错,,,大部分都无驱动使用,,WINDOWS,安卓,Linux等系统都可以用 ...

无驱动指的是windows自带兼容驱动,如果系统自带没有,会自动从windows update,自动下载经过认证的官方驱动,不需要禁用驱动签名那种,这样就不需要打驱动了(前提是没禁用的情况下),买的编程器和TTL小版就是这样,插电脑上去等一会,然后驱动就有了,完美使用,还省事

网友:
这价格不贵,换新的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用就行,管它内置还是外罝

实用主义者

网友:
笔记本使用还占用掉一个本来就很少的A口。。。。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