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焊机这玩意现在这么便宜了?

楼主(2024-02-05):
好家伙,昨天闲逛,看到这玩意现在居然这么便宜了,整一个回来改大功率电源用

网友A:
线圈,重点看线圈

网友:
就怕用不住几次,就坏了!

网友B:
我买了一个一次没用还在吃灰,估计就玩具级别的,其实家里偶尔用几次也能用

网友C:
100块钱出头,确实便宜。

网友:
原来一年前买了一个大焊的,估计里面都一样,单板机,到现在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一次没用还在吃灰,估计就玩具级别的,其实家里偶尔用几次也能用 ...

别吃灰呀,改电源多好,这么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块钱出头,确实便宜。

用完卷90多块,虚一点改个1000w电源也可以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线圈,重点看线圈

这种怕不是一堆开关管一堆电容的组合体吧!!

网友E:
这玩意儿应该是低压大电流,怎么提高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应该是低压大电流,怎么提高电压呢

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大功率电流可调的开关电源,没太大区别。

网友:
PDD的这个德力西不一定是那个德力西,最终还是要看产品

网友F:
不要光看价格,要卖铜线的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光看价格,要卖铜线的才耐用。

逆变焊机,这玩意铜的也没多少铜的,重绕都废不了什么铜。

网友:
连一条正经焊把线都买不到的价格来买焊机!能是什么好货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怕不是一堆开关管一堆电容的组合体吧!!

现在都是电磁炉的IGBT,根本就不能大功率焊接

网友:
是不是铝的导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吃灰呀,改电源多好,这么大功率。

暂时没啥用就放着了,电源家里多的是,没必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是电磁炉的IGBT,根本就不能大功率焊接

可以的,体验才知道,家用足够。

网友:
家用偶尔用一二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