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华强北S7手表简单拆解通电可玩性挺高的

楼主(2024-02-06):
华强北S7手表简单拆解通电可玩性挺高的

同事捡的,为了确定是否好坏,拆起来给电池直接充电了,某宝配了无线充,但是后面怎么又充不上了。
最后就半卖给坛友了。
说实话可玩性挺高的,不过毕竟是带在手上的东西。
去年底我也入了两台华为手环8,都没带NFC,也就是看看临时消息和时间。
监测的意义不大,因为不准,其他嘛,看个人。

网友:
我买了华强北蓝牙耳机还不错,22包邮,骑车导航方面

网友:
s7比较老了,新出的都是oled屏幕了。不过血氧 心跳啥的一如既往的是假的。当个饰品带可以。

网友A:
这屏幕一眼假,外观仿的倒是不错

网友:
外观仿的不错

网友B:
假的就是假的,看到拆开的里面粗制滥造,其实就是一种蓝牙耳机带时间显示的手表而已,所有功能都是靠定制的app实现的,想要下载一个好看的表盘都要收费几块钱。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充电可能会严重发热而导致电池提前失效,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感应充电,靠环氧磁体耦合的电磁感应充电,没有什么充电协议,但有正向吸引和反向排斥的磁性。

网友:
转把是个编码器?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华强北到底是华强北

网友:
小品牌,做强了不错,因为需要后台支持,
如果没几年倒闭了,到时候App打不开调试都没办法调

网友:
手表看着挺漂 亮,华强北确实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就是假的,看到拆开的里面粗制滥造,其实就是一种蓝牙耳机带时间显示的手表而已,所有功能都是靠定制的 ...

毕竟不到两百的东西,刷头条一直在推荐。。忍住了没买。。

网友:
简单的玩玩还可以
使用的话还是加点钱上小米之类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不如电子表使用。嘻嘻

网友:
随便玩玩也行

网友:
华米比华强北好玩,几十块买的墨水屏,续航一个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屏幕一眼假,外观仿的倒是不错

父亲有过,屏幕光色偏蓝不正,没gps芯片组。400多元荣耀手表有北斗三模轨迹,缺点少无线充电。

网友:
仿货就是这样,外观还凑合能看,其他的就没法了。检测基本随缘,防水基本为零,50米游完就没了。当个装饰品也行,正经使用的还是买个靠谱的吧

网友:
带的小米手环8 待机半个月 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父亲有过,屏幕光色偏蓝不正,没gps芯片组。400多元荣耀手表有北斗三模轨迹,缺点少无线充电。 ...

手表本来就是看时间的,非要那么多功能干啥。手表本来就是看时间的,非要那么多功能干啥。手表本来就是看时间的,非要那么多功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