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米石墨烯取暖器是智商税吗

楼主(2024-02-06):
请问智米石墨烯取暖器是智商税吗?

拆开来,我们可以看到,石墨烯涂层还是很明显的,由于石墨烯和背面铝板颜色一样,为了让读者更好的看出哪一部分是石墨烯,我用红色线框画了出来。请问你认同吗?

这款有个巨大的缺点,无法调节功率,气温低于10摄氏度的时候没问题,高于10°的时候只有高功率开了太热了(虽然可以设置到指定温度就停止加热,但是这种机器一停止加热,加热片热胀冷缩有异常,而且声音很大,用过的人应该可以体会到,影响睡眠

网友:
智子纳米石墨烯?能用的网红名称都用了啊

网友:
感觉就是对热发热丝加热空气后热空气从上面出来,没什么高科技,石墨就是一个广告词吧

网友:
都是电阻型的加热器,起个名字忽悠人

网友:
涂黑了就是石墨烯。石墨烯的成本得多高呀

网友:
明显智商税嘛,凡是使用网红名的产品一定是智商税。
石墨烯是单层石墨,单层石墨肯定是透明的啊,而不是黑色。不过他说多层用了多层石墨烯好像也没毛病

网友:
我记得网上谁说过,有石墨烯着三个字的,基本都是假货,因为到现在石墨烯都还没工厂化应用、

网友:
就一普通取暖器吧

网友:
看到石墨烯就觉得不靠谱

网友:
一般商品说石墨烯是骗,以前3块买的碳晶地暖做的加热垫很有用,非常耐用,热的也快,那玩意儿原本是韩国做地暖的,非常耐用。

网友:
标石墨烯的都是。。。。。

网友A:
石墨烯就是高价的代名词,比如石墨烯电池,就是原来用新铅板做的铅板,铅板不减料电瓶。原来普通的电瓶用回收铅做的铅板,铅板减料,形成重量差异。

网友:
量子取暖器用过吗?

网友:
过几年商家应该会出量子AI智能取暖器

网友:
这跟布料晴纶和锦纶一样,加点其它的就换一个名字。挺新颖的。

网友:
里面有风扇的吗?

网友:
就是电热管加铝翅片,和踢脚线取暖器一样的发热方式,换了个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墨烯就是高价的代名词,比如石墨烯电池,就是原来用新铅板做的铅板,铅板不减料电瓶。原来普通的电瓶用回 ...

估计电动车的碳纤维电池也是,可能来自b品电芯。楼主取暖器,只是比普通的多烤漆涂层。

网友:
纳米 量子 石墨烯 都是高科技

网友:
涂黑了就是石墨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