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转接板SATA转USB

楼主(2024-02-06):
硬盘转USB2.0转接卡,MA6116控制芯片。故障是正常使用中就挂了系统找不到U盘,查了线路找不到供电方式,芯片资料也不全。
芯片已拆了方便跑线。单面板带外接供电口,外供电直接连接USB口电源端,5V过5.1Ω电阻到23脚就没了。资料只有28脚是3.3供电。这板就是找不到3.3V。有详细资料的坛友麻烦发个研究下。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  2.0速度实在是慢啊

网友A:
兄弟,焊盘是不是被你搞坏了

网友B:
百度网盘资料在这里,我没vip不能下载只能看看
https://wenku.baidu.com/view/853 ... wkts_=17071855351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焊盘是不是被你搞坏了

正常,那是助焊剂,还没洗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网盘资料在这里,我没vip不能下载只能看看
https://wenku.baidu.com/view/853ac6f3a8114431b80dd825? ...

这个找到了,里面没有供电方式。顺便改正下5V过电阻进19脚,28脚的3.3V没有说怎么来的。

网友:
一直没想明白这些东西都是谁家生产的,生产厂家也要懂这么多内容吗?

网友:
3.3V有可能是主控芯片内部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找到了,里面没有供电方式。顺便改正下5V过电阻进19脚,28脚的3.3V没有说怎么来的。 ...

18脚就是3.3v电压输出脚,pdf在下面地址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down/M/A/6/MA6116A-Moai.pdf

网友:
焊接技术还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脚就是3.3v电压输出脚,pdf在下面地址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down/M/A/6/MA6116A-Moai.pdf

谢谢资料,芯片内部输出3.3,回去研究下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转换板

网友:
手头上有两个越用越慢还时不时的不认盘,基本上没法修就都扔了

楼主(2024-11-06):
看完资料修好了控制板芯片发热有点大需要加散热片,顺便做了扩展板https://oshwhub.com/look.nb/6116  嘉立创的,增加了模式选择,辅助供电。有需要的可以直接打板。虽然是2.0接口。用来开卡还是不错的。

网友:
是不是 供电不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