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触摸屏也会抖动

楼主(2024-02-06):
第一次玩电阻屏才发现,我是说中断输出脚的信号会抖动(输出多个脉冲),想想也是,按键在按下和释放的2个阶段都会抖动,触摸屏有类似,按下和松开,程序会检测出多次中断,我以为芯片内部会处理,比如有些同样带中断输出的LED显示/键盘的芯片,手册介绍说内部包含去抖动

加了延迟处理,情况好很多,不过偶尔还是会出现遗漏,当初设计没考虑到,不然加RC滤波去抖动,比软件好用可靠

触摸芯片是XPT2046, 应该是仿TI的TSC2046/ADS7846,发8字节控制字,再分两次读出8位数据,凑成12位AD结果,不过手册说DI数据上升沿锁存,DOUT数据下降沿锁存,实际上设成上升沿才能读出正确数据,下降沿反而不行

网友:
有几款surface的屏幕 据说会抖

网友:
还是硬件RC滤波去抖动可靠

楼主:
回城顺便测一下

展开,毛刺,时间宽度高达100us, 比按键的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