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普迪斯盾pd1000拆机

楼主(2024-02-06):
工地上面电压不稳定,还经常断电,单位买了一台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今天值班闲着无事打开看看,发现里面是一块12v9a的铅酸电池,本着折腾的原则刚好手上有好几块12V锂电池,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代换,既能减轻重量还能增大容量,请教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普利司通,普林斯顿,普里戈津

网友B:
可以代换,但需增添锂电池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C:
单位的东西别折腾了,折腾好了没有人感谢,坏了落下一堆事情

网友:
注意安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利司通,普林斯顿,普里戈津

这三个带普的,就最后一个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代换,但需增添锂电池充电控制电路。

好的,谢谢,需要加一个稳压电路吧,充电电压控制12.6v。还是直接在电瓶电源线处加上锂电充电控制芯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的东西别折腾了,折腾好了没有人感谢,坏了落下一堆事情

看着手痒,总想折腾一下。这个电瓶用了几年了,现在停电后使用时间很短,想着家里的东西闲着也是吃灰,就有这个打算。弄完后大概率不会有人念我的好,但是我折腾我自己心里过瘾了。

网友:
不能,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原理都不一样。普通锂电池也不适合长时间满电存放。这种UPS也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手痒,总想折腾一下。这个电瓶用了几年了,现在停电后使用时间很短,想着家里的东西闲着也是吃灰,就 ...

不是自己家的产业还是别折腾了,如果以后使用中出现其他问题,也会怪到你的这次折腾,费力不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手痒,总想折腾一下。这个电瓶用了几年了,现在停电后使用时间很短,想着家里的东西闲着也是吃灰,就 ...

偷回家去。

网友:
这种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折腾,好了没人说话,有问题就惹一身骚,除非你管这个而且老板那你说得上话(你是个领导)

另外这东西程序限制,换了大电池也只能用那么久就关机了,电池也就是提供电脑关机时间用的

网友:
  不是自己的东西,我是不主动去搞的

网友:
直接代换会不会炸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位的东西别折腾了,折腾好了没有人感谢,坏了落下一堆事情

非常有同感,单位的东西一概不碰,哪怕很明显的故障点,从不显露自己的技能。
单位的很多东西都是买了很多年的附带质保+上门服务的。

网友:
这个东西叫UPS,铅酸是最好方案,别折腾了。
自己家的也不建议代换,锂电控制不好起火爆炸啥的不是啥新闻。

网友: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折腾。同意此观点

网友:
铅酸电池和锂电池的充电电压不一样。锂电池用自己的充电芯片是肯定的

网友:
这个应急电源的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