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NENG品牌感应电表拆解

楼主(2024-02-06):
如题电笔买于2022年10月花了18元大洋,其实使用的也比较少用在那种不方便直接测电的地方,这个电笔还挺好用的就是最大的问题是电池盒设计的不好它里面不是弹簧所以接触的不好老是安装上电池然后接触不好没电,以前修过一处这次接触有不好了。随手拆了然后拍几张照片分享给大家,维修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在电池负极的接触片里面塞一点塑料塑料在卡在外壳的螺丝柱上面维修就完成了,这个结构还挺简单的主控芯片打磨了有很明显的打磨痕迹

楼主:
这个就是电路板背面,以前在电池座那里打过胶水固定过

网友A:
电笔看着挺漂 亮

网友B:
实际使用感受如何??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结果放到灯座里面明明是地线也叫个不停。

网友:
对于专业人士来说不错,对于一年难得使用一次的人士来说也不错

网友C:
我有个只有一个灯的那种,不接触上火线亮灯,零线不亮灯

网友:
这种的没见过,没用过。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打磨的ic其实就是个cd4069~

网友D:
比最近坛里拆的几个钮扣电池款的还是强多了,如果带显示屏更好

网友E:
干电池供电,这个好,纽扣电池的很鸡肋

网友F:
我也是没见过,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笔看着挺漂 亮

还可以吧,百度了下这个品牌国产里面做工亿有10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没见过,没用过。

这个就是感应火线,火线信号越大红灯闪的越快,那个指示灯亮的越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最近坛里拆的几个钮扣电池款的还是强多了,如果带显示屏更好

带显示屏的就是电笔加了个屏幕,那个要直接接触电源的,这个不用接触电源各有利弊吧,修未知220电路我这个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电池供电,这个好,纽扣电池的很鸡肋

电池还挺耐用的,我用我就把电池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只有一个灯的那种,不接触上火线亮灯,零线不亮灯

你那个是用纽扣电池的,我认为还是用奶瓶的电笔靠谱,本人就是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使用感受如何??

这个最大的作用就是非接触电源来测量火线220,我认为挺好用的,基本上就是对未知电路的测点验电工作,电工这行越干越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感应火线,火线信号越大红灯闪的越快,那个指示灯亮的越越多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