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耳机,挂在脖子上的线,可以换吗?总感觉我的太短了。

楼主(2024-02-06):
这样的耳机,挂在脖子上的线,可以换吗?总感觉我的太短了。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要敢拆开

网友:
有合适的线就可以换,但是要想无损拆开还是需要一定技术的

网友:
换线不难,难点在于同样颜色的线跟无损开壳 开了壳怎么复原。

网友:
这还不够长?脖子粗倒是真的

网友:
太长了也不舒服的

网友:
可以换线,拆的时候小心一些,别拆坏了。

网友:
当然可以换,只要你有那个材料和手艺

网友:
XB400?我觉得够长了啊

网友:
遇到类似问题 围观一下

网友:
還以為是AKG!

网友(2024-04-18):
为啥会觉得短嘞,我都嫌它们长

网友(2024-05-29):
   看起来是脖子后边这一段短,可以考虑找一段耳机线代替,焊接的关键是要让每股线芯均匀受力,这样不容易断

网友:
WI-XB400主线短、副线长,够用了。楼主充电仓+主控仓打开了吗?网上说是卡扣式的无胶,但是快扣乱了也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