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雷克沙USB3.0 U盘 S75 换公头,里面的板子比网上买的好很多啊。

楼主(2024-02-06):
不小心,一个比较差的转接头把里面的针顶坏了,需要换公头
里面的板子比网上买的好很多啊

雷克沙S75高性能USB3.0U盘,主控检测是SM3280AB 但应该是3281,速度很一般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SM3267..SM3281裸板 主控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
非常好拆,外壳几个卡扣,用指甲都能扣开,

网友:
自己手工焊接的?

网友:
没看出头怎么坏啊。

网友A:
3.0的引脚多,有点不好拆啊,得上风枪

楼主:
雷克沙S75高性能USB3.0U盘,主控检测是SM3280AB 但应该是3281,速度很一般

网友:
这个U盘便宜,20元左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克沙S75高性能USB3.0U盘,主控检测是SM3280AB 但应该是3281,速度很一般

3281是3.0里最具性价比的,但楼主的是tsop的闪存,打折扣。假如用的BGA的MLC是非常好的

网友:
当时买了3个32G的,给孩子拷作业用的。

网友:
手上有个6SP准备拆128G芯片做U盘,但还没找到合适的裸板 主控板。

网友:
我入了一个这个.......还没拆开过

网友:
这是江波龙的产品吧

网友:
没觉得好在哪

楼主: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Lexar USB 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极速(Super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21C4 PID = 0CD1
设备序列号: 0301800000000084

设备供应商: Lexar
 设备名称: USB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Lexar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190622-CB1
闪存识别码: 453E98B37672 - WDC(西部数据)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3E98B37672        --------
--------        --------
--------        --------
--------        --------
--------        --------
--------        --------
--------        --------
--------        --------

网友:
确实没看出好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的引脚多,有点不好拆啊,得上风枪

上锡,多怼点儿!托焊,

网友:
之前还有人买来拆F做SSD呢...

网友:
好久没买过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