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品牌未知做工还可以的12V电源

楼主(2024-02-06):
这个电源头是在仓库找到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好的,突然我闲着没事做就把它拆了然后才发现电源IC都烧炸了,这个后面的线是另外接的,应该是接监控或者类似12V的设备,这个电源头的铭牌我感觉挺有意思的一般来说输出规格的话是直接标12V1A这样才对

网友A:
这输出标的18w还是12v1A

网友B:
电源IC:还不放假,老子tm的不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输出标的18w还是12v1A

是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电源标签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IC:还不放假,老子tm的不干了!

也有可是是进水炸了的,使用的地方有点潮湿

网友:
垃圾做工

网友:
品牌未知,做工还可以?楼主是不是有什么误解,这做工很渣啦,只是该用的没有省,料也不咋地

楼主:
这做工还可以了,还有更加垃圾的呢

网友:
这电源用料不咋滴

网友:
做工说不上好,很一般吧

网友:
感觉现在很多的电源都容易坏,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IC:还不放假,老子tm的不干了!

哈哈!!!!

网友:
实话说这电源做工还真不咋样。

网友:
这电源看成色怕有20年了~

网友:
输出:12v-18w-1A,不知道输出是12w还是18w了。

网友:
就是一个常见普通电源,

网友:
一般般的电源

网友:
现在12V的电源品种挺多,网络摄像头上配置的12V电源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