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立林科技的12V导轨开关电源

楼主(2024-02-06):
这个电源是给立林的12V可视对讲分机供电的,个人认为这个电源做工挺不错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个做工质量比我以前发布的12V10的那款带摄像头的开关电源好很多,也有可以跟用电功率有关系吧,可视对讲其实在待机状态耗电很低的

网友A:
做工确实没得说

网友B:
40瓦用82微法的高压滤波,余量很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瓦用82微法的高压滤波,余量很足啊。。。

是的,这个电源我测试的时候把220V断了我万用表显示还有13V的直流电压输出,持续了10多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确实没得说

是的,这个电源我测试的时候把220V断了我万用表显示还有13V的直流电压输出,持续了10多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确实没得说

这个电源接线端子设计的挺不错的它是螺丝压着弹簧片的有的是直接一颗螺丝压的,我认为还是前者的设计好

网友:
质量相当不错的啊。

网友:
是个正经电源,继续服役

网友:
这板看着有点眼熟,好像我们厂给代工过

网友C:
做工很不错,可以作为弱电供路由器使用

网友:
视频机用的电源一般用料都挺足,波纹也小,可能是减少干扰的原因。

网友D:
为什么要把电源放在闸箱里呢?放在用电设备旁边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把电源放在闸箱里呢?放在用电设备旁边不好吗?

这个是给10几个或者20几个可视对讲供电的,必须放弱电井里面的。业主家里直接插个网线连上电源插口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很不错,可以作为弱电供路由器使用

估计是大品牌代工的

网友:
白板、打胶,一看就不是小厂货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的。

网友:
24小时通电待命的公用设备,追求高可靠性是必需的,不然光维修的人工费都是一笔不小开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源我测试的时候把220V断了我万用表显示还有13V的直流电压输出,持续了10多秒 ...

整流电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