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龙空调不制热

楼主(2024-02-06):
室内机除尘红灯闪烁,出风口不出暖风。红灯不闪就会出暖风。制冷剂去年加过。

挂机

网友A:
尘满报警了呗,拆开滤网清洗干净,再长按遥控器的屏显复位试试

网友:
室外温度太低了吧

网友:
可能导致的原因有很多,建议联系科龙的官方售后4006111111/4008099999。官方比经销商一般都会更负责任。

网友:
制热模式下刚开机室内机是不转的,等一段时间后才开始转,开始出风,不制热的话,先看滤网,脏了清洗,再看室外机结冰了没,结了就断掉四通阀线强制制冷后,室外机就会化冰。然后接上四通阀线看还结霜不,结了就是缺福了。

网友:
我有个格力的变频空调,觉得德不配位
制冷没问题,制热外机像拖拉机轰鸣,还打不热
保内找了售后,来看了一眼,回答我一句是这样的
出保了,去店里,来都不愿意来,告诉我
小问题可以修,大问题以旧换新吧,修了你不会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尘满报警了呗,拆开滤网清洗干净,再长按遥控器的屏显复位试试

不是的,滤网洗过的,洗过后按钮也按过

楼主:
这个制冷剂去年加过,好像是压力到4格,网上查了下1.5匹的应该加到6格

网友B:
低压压力0.4M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压力0.4M就低了

加氟的心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