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神鱼的X6手电的控制板,调光IC248260

楼主(2024-02-06):
之前看了大佬YX8254改单档模式的,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改单档,关个手电按三四下,真是烦人啊,只要求能照明就行了,搞那么功能。

网友:
估计改不了,除非你自己会编程序。

网友A:
这个可以改,要把24826芯片和三极管去掉,然后用8254来改,lr4054充电芯片保留不动,然后楼主你对照8254的原理图把电路板上应该割断的线割了,不懂一起探讨,这个板子非常简单,

网友A:
先把我说的那两个元件和开关搞下来,我看看线路走向,既然你都问到我了,我准备手把手教你改单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我说的那两个元件和开关搞下来,我看看线路走向,既然你都问到我了,我准备手把手教你改单档 ...

推荐个便宜,开关又好用的电筒呗。

网友:
我有个“充电露营灯”也是多档模式,关闭要按多下,你长按能关闭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个便宜,开关又好用的电筒呗。

没啥推荐的,电筒品种太多了,不好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我说的那两个元件和开关搞下来,我看看线路走向,既然你都问到我了,我准备手把手教你改单档 ...

专家

又收一徒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改,要把24826芯片和三极管去掉,然后用8254来改,lr4054充电芯片保留不动,然后楼主你对照8254的 ...

好的好的,东西放家里了,现在在上班,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家

又收一徒弟

哈哈,哪有,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多档位的手电,头灯,都有暴闪模式,其实在普通生活中很少用到该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我说的那两个元件和开关搞下来,我看看线路走向,既然你都问到我了,我准备手把手教你改单档 ...

如果改好了,让楼主请你吃辣条,大包的那种

网友:
确实2个档就够了

网友:
几乎不停电,手电几乎成了摆设。

网友:
旁边并联1颗微型自锁开关,开孔安装。

网友:
再加一个开关

网友:
换yx8254或者yx8254c都行,楼上的专家都快手把手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