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8寸显示器怎么样分辨显示器是不是真4k?

楼主(2024-02-06):
原本想买32寸4k 60,兼容2k144的。有人说双模都是假4k。挑了很长时间弄一台500的杂牌,叫唯方的,评论基本全是好评。公模,看到有一堆杂牌都是这个27寸外形的。底座支架外壳一模一样。今天又刷到视频说,有的显示器是显示是4k实际只是驱动板支持,屏幕不是。27寸2k显示器,贴近看能看到颗粒吗?是不是和手机一样细腻就是4k了?

网友:
不一定,分辨率是屏幕硬件决定的,4K就是4K,兼容2K144只要屏幕芯片支持就行,我现在用的就是27寸4K显示器,基本看不到颗粒,27寸2K应该和24寸1080差不多的效果,很好分辨的

网友:
二十七八寸这么小的屏幕,要4K又有多大意义?2K足矣,还能降低对显卡的要求。真想看4K推荐三十寸以上。
没必要纠结贴近会不会看到颗粒,正常情况下没人会凑到屏幕跟前去看的。

网友:
看网页就可以分辨,字体细腻和粗糙还有不好分辨的吗

网友:
3840×2160

真4k的画面是RGB像素排列方式,而伪4k的像素排列模式是RGBW模式的,

看到白点就……假

网友:
价格衡量,毕竟从PDD开始,公司,车间,挂上墙的诚信经营已经淡淡渐出了
你去告,喷你一句:为自己贪图便宜行为买单

网友:
500块不可能有27寸4k的。成本都不够

楼主:
怎么看面板型号?毕竟能生产液晶屏的就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