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16.8V东科电钻电池,原配的和组装的

楼主(2024-02-06):
原配的单MOS驱动板,没有温控,芯片有封胶

电池是长江2AH的,竟然还有3C认证

自己组了个2.5AH的力神10C的

这个带温控,不知道有没有用

双MOS的保护板

感觉这种插脚的电池容易短路

网友A:
关键还是电池质量

网友:
看电路板原配的还不如组装的。

网友:
原配的,,板的背面会不会有元件,,电流看上去会更给力

网友:
还得看电池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电池质量

原配的不知道什么牌子,本来想买亿纬,亿纬漏电就换力神了

网友:
最关键的是电池的质量决定了一切

网友:
有时候复杂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设计。

网友:
原装电池应该是程疆2000毫安时的,低倍率放电的,后面自己组装的是力神K 码的高倍率放电电池,肯定自己组装的要好,电路板都是1 MOS的,做好绝缘没事的。

网友:
原配的要控制成本,自己组装可以用好一点的材料

网友:
现在的博士电钻保护板上也是啥都没了,主要是电芯的一致性好,仍然很耐用,电芯一致性不好,还是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