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阳光照明米家灯泡拆解

楼主(2024-02-06):
原来放楼道上用的,开门自动开灯,不过楼道外没放传感器,所以进门只能手机打开了
现在物业统一安装了,就不用自己家的电照明楼道了

灯泡外观,阳光官网上查不到这个型号

里面打胶还挺紧的,直接掰灯罩碎了

14个暖光,14个白光灯珠,一共12w,单色大约10

驱动芯片BP5775,低亮度有微弱的频闪

主板直接拔出来

小米原厂的蓝牙芯片

反面,整流桥的输出直接到灯珠那边了,所以这些灯珠也都是高压灯珠,坏一个整个灯就坏了

电源芯片BP2525,非隔离开关电源芯片,输出3.3v给模块供电

既然这个灯有点频闪,我打算从开关电源那边拆个大电容换上试试,看看会不会炸

网友:
看板子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米家App?

支持,而且还是固件功能目前做的最好的,可以设置渐变时间缓启动

网友:
阳光这灯质量不错

网友:
这板子做工真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接入米家就是很好的玩具。。。。

网友:
看做工不错,当初的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灯泡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进门只能手机打开”,额。。。那不如摸开关开灯了

网友:
手机开灯的设计初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门只能手机打开”,额。。。那不如摸开关开灯了

同意,双手赞同

网友:
做工还可以,就是散热好像是个问题

网友:
做工有点复杂,蓝牙应该是卖点

网友:
人还没到门口手机先开灯?

网友:
在虬江路买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这板子做工真的不错,开门自动开灯是什么原理

网友:
只能手机控制?